[电动] 电动工具电池。12伏的

楼主(2022-10-25):
路过工具店。门口放着个12v锂电钻。试试不会转。大艺12的t22.成色可以就20拿了。充电后正常使用。拆电池看看。

网友:
不错,正经电芯,长虹三杰

网友:
连壳子一起5块不能再多了

网友:
充电后正常使用。赚了。

网友:
成色可以的锂电钻不亮相一下吗?

网友:
库存久了,电池放死了,保护板拒充,先补补电,激活了再充就OK了!

网友:
光看见电池了,钻呢

网友:
套上壳子还能用。

网友:
能用就好

网友A:
不能算捡漏,正常价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算捡漏,正常价把

他是电池加电钻,一共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电池加电钻,一共20

一共20的话,那肯定是赚了。

网友:
是真大艺的,没有电池都是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