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点小孩玩具用的充电电池,现在看到富士,爱乐普,BPI,不知哪.

楼主(2022-10-25):
我想买一点小孩玩具用的充电电池,现在看到富士,爱乐普,BPI,不知哪个性价比高一些?
或是用过的,有知道的达人能方便推荐一下其它的牌子型号?谢谢

网友:
要便宜买BPI,要质量买爱乐普等进口品牌。
BPI充电电池我用的很好,也是用在孩子的玩具上。

网友:
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镍氢电压低,很多玩具不能正常运行,改锂电吧

网友:
那些耗电大耐操的玩具能改锂电就改锂电,不能改的随便买些便宜的就行因为玩具总比电池坏得快

网友:
BPI 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玩具用的,便宜的就行。

网友:
玩具两节四节AA的多吧,直接上AA磷酸铁锂+占位桶,电压正好,什么都不用改,好用

网友:
上铁锂吧,好用

网友:
交易区有1.5元的5号铁锂电池。

楼主:
5号铁锂电池  ?  我买的充电器好像不能充这种电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5号铁锂电池  ?  我买的充电器好像不能充这种电池吧

得看好电池的电压才行,AA规格(14500)有很多种类型的电池
1.碱性电池,电压1.5V,内阻大,不适用于带电动机
2.镍氢电池,电压1.2V,可以充电,成本低,推荐BPI这样子的质量好又便宜的,玩具一般没有低压保护,电池过放受损了不心疼,但是电压低,小车跑的慢一些
3.新型可充电1.5V锂电池,聚吉、京东京造和南孚都有,推荐前两个品牌,是原创技术,并且有1.1V的低电压报警,但是贵一些,还要用专用充电器才行,而且电池非常轻,玩具跑的快,现在玩四驱车的小朋友好像都在用这类电池
4.磷酸铁锂电池,3.2V,充满电后相当于碱性电池2.5倍的电压,需要配假电池来用,要不然两节串联会烧机,但是容量低
5.三元锂电池,3.7V,容量大,短路后可能会燃烧爆炸,就算配假电池也会过电压,不适用玩具

网友:
偶数接电池并联的话可以用铁锂电池加占位桶

楼主:
已买BPI,和另一个不知名牌子,坐等收货后上来发图
科立若,不知咋样看评价不错,买来试一下

楼主:
科立诺这个牌子比那些虚标的要好,但是内阻大,容量也不如BPI。

BPI,内阻都没有超过30.都是20多,这点非常好,容量也非常足。

科立诺比BPI要差点,价格却只相差1-3元,得出结论:其它杂牌-->我用过的(星威)(倍量)< 科立诺 < BPI       还是得买BPI。

没有用过爱乐普和fujitsu不好结论,不过它们的价格比BPI贵了不是一点半点。容量BPI很足。内阻也不高。就是不知道使用上它的自放电快不快。不知道坛内有没有达人测试BPI和那两款电池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好电池的电压才行,AA规格(14500)有很多种类型的电池
1.碱性电池,电压1.5V,内阻大,不适用于带电 ...

确实是BPI电池非常好。

网友B:
宜家的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宜家的电池不错...

你说的宜家电池请问多少钱一个?   我说的BPI,科立诺差不多是5元1个,还得看性价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宜家电池请问多少钱一个?   我说的BPI,科立诺差不多是5元1个,还得看性价比吧 ...

五号的没涨价前一版4节39.9,现在是49.9,是日本生产的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宜家电池请问多少钱一个?   我说的BPI,科立诺差不多是5元1个,还得看性价比吧 ...

七号的是一版4节,现在39.9,之前是29.9.日本生产的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