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助 芯邦CBM2099E黑片无法量产 提示GPIO错误

楼主(2022-10-25):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04D2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9-11-11]
闪存识别码: 2CC40832A60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HB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512G08EBHB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C40832A600        --------
--------        --------

量产工具下载了好多个版本的,要么识别不了,要么就是提示GPIO错误。

PS:10年数码之家会员,因为工作原因几年没来,怎么我以前的帖子什么的全没有了

网友A:
@321k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94684
第一步,找到APToolV7000(2016-06-28)量产工具(新出盘的用v7100版本),勾选擦除量产信息,进行量产,量产后再插入会提示找不到已量产信息。
第二步,找到CBM209X_V7000(2016-09-29)量产工具,我是用默认的量产设置,直接进行量产。时间会比较长,耐心等等。要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才量产完成。打完收工。

网友B:
换工具,黑片的话最好低格,64g低格时间一般在3-7小时左右,若是来的时候是32g或者16g,ecc别给太高,不然用两天就掉盘,或者根本没法过h2,工具的话板块有个合集,找芯邦v70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1k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94684
第一步,找到APToolV7000(2016-06-28)量产工具(新出 ...

找到2016-06-28版本软件还是提示GPIO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工具,黑片的话最好低格,64g低格时间一般在3-7小时左右,若是来的时候是32g或者16g,ecc别给太高,不然 ...

低格不了,格式化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提示低格失败,然后用快速格式化后U盘有恢复128GB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2016-06-28版本软件还是提示GPIO错误

不一定用这个版本,可以根据思路多尝试。看帖子里已经有不少会员解决了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