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盘坏块如何屏蔽

楼主(2022-10-25):
一些u盘主要用来考文档之类的,有些u盘有坏道很不好用。但平时用的u盘很多。也容易损坏。如插在黑板后的平板上。学生不管不顾拖拉黑板就给我碰断了很多个。能把手头的有坏块的利用起来也不错.用分区软件或者检测软件能检测,似乎不容易屏蔽,有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办法屏蔽?

比如看到一个,说是考入不大不小的压缩文件,解压,能解压的就是好的,把好的部分全删掉,不好的放一个文件夹里永远不变。可是这样做太费劲了
原文在这儿: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2a299b593515b9e19376ae0.html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量产应该会标记坏块让U盘不再使用。黑板用的接条延长线恐怕好点,不弄坏U盘。

网友:
好像的用主控芯片的软件重新制作一下,应该是自动能屏蔽坏块

网友:
黑板用的那种你买短板的黑胶体U盘,比USB口高不了多少,那种的不会碰坏

网友:
坏块的话用带低格的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应该做一下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