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240G固态硬盘卡顿2258XT-45,49,9B,B3,7E,72开卡

楼主(2022-10-25):
一块朗科240G固态硬盘,经常出现慢卡顿,无响应,查了几次都没找到解决办法,偶然机会看到有开卡这回事,于是开始研究开卡,前后用找了很多2258版本工具都都不行,后来在外网下到一个版本很顺利就成功了,本人小白不懂啥技术,纯属运气好,现在发出来给需要的朋友以供参考,由于当时没想着截图,只能提供现有信息,,高手勿喷!最后成功图片不是当时截取,容量是不对的,请参考自己SSD容量设置以免造成误导,特说明下!

网友A:
就一个ce,速度这么嗨吗?

网友B:
是不是缓存较大,咋这么高?

网友:
能开卡真是太好了,又可以继续奋斗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缓存较大,咋这么高?

我也不太懂 看着是没有缓存哦 不过这闪存好像是256的 开240可能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ce,速度这么嗨吗?

我也不太懂 第一次开固态,之前有个浦科特的固态坏了,拆出东芝颗粒搞过2个U盘3268的,也糊里糊涂弄成了的

网友:
吃瓜群众  占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ce,速度这么嗨吗?

这个没记错的话是LBICS3,带锁固件开完之后会模拟出4CH/2CH,加上58XT 200M的频率,缓内这个速度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ce,速度这么嗨吗?

1CE8DIE的,我手上有一颗也是1CE8DIE的15177-128上46XT开完之后直写可以360MB不掉速全盘跑圈,单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记错的话是LBICS3,带锁固件开完之后会模拟出4CH/2CH,加上58XT 200M的频率,缓内这个速度正常的 ...

哦 不是LBICS,普通带锁的BICS3-8D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ce,速度这么嗨吗?

这个bga304,bics3 8die,带锁开完显示4CH1 CE,缓外30 40这样,缓内都懂

网友D(2024-03-12):
请问 SM2258XT  ID 45,49,9B,B3,7E,72 开卡固件如何索取,谢谢分享。

楼主(2024-06-06):
引用 网友D:
请问 SM2258XT  ID 45,49,9B,B3,7E,72 开卡固件如何索取,谢谢分享。

网友(2024-11-12):
谢谢楼主分享,同在折腾这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