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R2图片如何查看?百度说这是佳能的RAW格式相片

楼主(2022-10-25):
摄影公司发过来的图片,少量改成jpg的,尺寸一般几个M,更多的后缀为CR2的图片,尺寸20M-35M之间,不能查看。百度说这是佳能的RAW相片,不知用什么软件查看比较好。

这个应该是相机的原始相片吧,我记得以前一个爱好摄影的同事说,这是原始数据格式,需要公司的专门软件,用来编辑会很好。记得他还说(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去了上海联系不上了),索尼的比较良心,买相机这个软件是送的,尼康的和佳能的比较黑,这个软件需要专门买,价格两千多。事实是不是这样?直接打开编辑的原配软件网上能否下载到?

网友A:
试试 FastStone Image View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 FastStone Image Viewer

记得是可以的

网友:
新的ACDSEE可以,还有ADOBE LIGHTROOM,其他一些也可以,但CR2也有编码版本,看什么型号相机拍的,一些老的软件可能会解码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FastStone Image Viewer

下了这个,查看没有问题了。谢谢。

编辑这种图片的软件不知有没有免费的?据那个郭老师说的,不同于ps,是直接内部各种信息处理的,没用过不太懂。

网友:
安装一个RAW的系统插件就可以了,在资源管理器直接能缩略图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了这个,查看没有问题了。谢谢。

编辑这种图片的软件不知有没有免费的?据那个郭老师说的,不同于ps, ...

就是ps里面的一个插件,免费的,不过少部分相机要对应版本才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了这个,查看没有问题了。谢谢。

编辑这种图片的软件不知有没有免费的?据那个郭老师说的,不同于ps, ...

你需要的是这个:Digital Photo Professional是一款专为佳能单反数码相机打造的图像处理工具
可在这里下载: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633625.htm

网友:
我记得尼康的扑影工匠软件是免费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这个:Digital Photo Professional是一款专为佳能单反数码相机打造的图像处理工具
可在这里下 ...

安装以后发现,只能打开普通图片,打不开这种CR2的

网友:
2345看图王

楼主:
2345不是比360还流氓吗?看图我已经下载了FSViewer,使用正常,但缺乏编辑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2345不是比360还流氓吗?看图我已经下载了FSViewer,使用正常,但缺乏编辑软件。 ...

国产软件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替代品打死都不要用,个安装包都能被杀软当做恶意程序给干掉,可想而知里面都捆绑了什么玩意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了这个,查看没有问题了。谢谢。

编辑这种图片的软件不知有没有免费的?据那个郭老师说的,不同于ps, ...

放狗搜了下,有老外推荐 RawTherapee 这款软件,说是开源且免费的

网友:
尼康的和佳能的比较黑,这个软件需要专门买,价格两千多。

这是谁在胡说八道的?你买台佳能的单反机,包装盒中附送的光盘上就有佳能原厂的图片编辑软件,可以打开RAW格式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以后发现,只能打开普通图片,打不开这种CR2的

可能是版本老了,佳能官网发布的最新版本是4.16.11,在这里下载:
https://www.canon.com.cn/support ... d=1828&channel=
(需要提交相机序列号才能下载)
把我下载的转给你:
https://musetransfer.com/s/ulori0u02(有效期至11月3日)|【Muse】《DPP 4.16.11.zip》文件待查收,请点击链接获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