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涡轮增压泄压阀

楼主(2022-10-25):
在驾驶带涡轮增压装置的车时,当踏下油门踏板加速时,节气门打开,发动机就会发随着转速的提升发出“恩……”的声音,发动机排出高温高压的废气能量推动废气涡轮旋转,当达到涡轮增压器工作时的转速(也就是使涡轮旋转在每分钟10万转以上时),涡轮增压器才将周围的空气进行压缩,使发动机进气量增加、提升发动机的动力性。
但在当我们收油时,节气门开度迅速减小直至处于关闭的怠速状态,也就是说发动机不需要进气了,或者说进气管中的气流会在节气阀处受阻。现在可以想象,此时的空气仍然继续被源源不断地压缩进入进气管中,如果在进气管中这部分高压空气不能被及时排走,就会使进气管中压力迅速升高,轻则出现加速拖滞、加速不畅,重则有可能造成节气门损坏或进气管爆裂。
这时,就需要在进气管道中加装一个卸压装置,来卸掉管道中来自进气涡轮压缩后的多余高压空气。实际上泄压阀就是安装在进气管上一个阀门,用以控制增压压力。泄压阀的开闭由ECU(电子控制单元)操纵的电磁线圈控制。ECU会根据涡轮出口增压的压力高低来做出判断,一旦压力超过临界值时,就会对电磁线圈进行通电或断电控制,从而开启或关闭泄压阀。

网友A:
应该叫旁通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旁通阀吧。

旁通阀在涡轮增压旁边

网友:
应该叫旁通阀吧。我觉得也是

网友:
高级的,老车都是机械的

网友:
看不出结构

楼主:
没有通电的时候顶住旁通的管,通电这个中间活塞缩回去对进气管里面的空气进行泄压,实际泄压也是回到涡轮增压前...相当于在内循环。

网友:
还没长期开过带涡轮的车呢.过几年就只有电了

网友:
涨姿势了,好评~~~估计就是电磁阀,通电提起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涡轮增压应该坏得快

网友:
11年13W公里别克英朗XT1.6T表示很不错。

网友:
从自吸车直接到电车了,没感受涡轮的加速感,电车的加速感挺爽

网友:
看不明白机械原理,看这位置是安置在软管上
标致的涡轮机是电磁阀通过一根连杆来带动涡轮壳内的泄压阀门

网友:
还是似懂非懂。

网友:
太复杂哩~

网友B:
涡轮增压是用废气带动的啊,我还以为是电动的呢

网友:
涡轮增压也要在需要时泄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涡轮增压是用废气带动的啊,我还以为是电动的呢

高端车有电动的也有皮带带动的   比废气更均衡的扭力输出和延迟

网友:
传统涡轮增压器 的机械旁通阀  是由进气压力驱动,
进气压力大于设定阀值后,  旁通阀打开 发动机排气直接旁路到排气筒,否则发动机排气会经涡轮做功带动压气机提高进气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