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坛里有没有大神关注过鱼跃家的东东 数据怎么引出来

楼主(2022-10-25):
诸如血糖仪血氧仪这些

看到他家有个yx306的小血氧仪  有脉搏和血氧2个动态数据  不知有没有办法引出来
那东东太小了  看着累,手里的几个大屏都在抽屉里吃灰  想通过ARDUINO把数字引出来接自己的LCD
大神们给琢磨琢磨呀

网友:
可以arduino模拟成原来屏幕去读取屏幕显示的点阵数据,然后分析每个像素的数据识别出他显示的是啥数字
感觉328p的性能估计不够,还得上更高性能的

然后结论是不如重买,因为加上大屏和开发板的功耗电池根本撑不住还得外接电源还要外挂一堆东西
然后血氧仪要那么大屏干什么,要大屏干脆搞一台二手台式的他不香莫

网友A:
引出来是不可能得,传感器直接到单片机,你咋引?引的话等于自己读传感器数据了。改屏的话看了下这屏估计是iic的oled屏,应该能抓数据改,看你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出来是不可能得,传感器直接到单片机,你咋引?引的话等于自己读传感器数据了。改屏的话看了下这屏估计是 ...

就是想要他的动态数据
对的 他是oled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要他的动态数据
对的 他是oled屏

想要数据要么自己控制传感器,要么分析屏显,只有这两条路

网友:
引出数据用于什么场合?
据我所知,鱼跃的很多款设备是可以和华为的运动健康绑定,在手机端APP上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