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看这创维电视是不是主板挂了

楼主(2022-10-25):
电视突然出现卡第一屏,就定在这个页面

机器是创维Skyworth 55h9d 9s52机芯,查了一下说可能是固件损坏。按机器后贴纸tb家贴纸买了一份固件。

U盘格式化fat32,拷贝MstarUpgrade.bin后插入usb2.0口,长按电源键强刷,10s左右页面出现强刷蓝白页面,进度22%左右报错。

固件是正确的,因为我有两台同款电视,用另外一台验证过,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主板硬件故障了?emmc坏?求可行性建议

网友:
售后问问???

-=-==-=-=-=-=-=-=-

网友:
看一下芯片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1.8v 3.3v 5v  12v  电容有没有鼓 ,不然再换主板   换emmc太麻烦

网友:
看看两台电视的型号是否完全一致,会不会是因为批次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
过了保修期要维修确实麻烦不知道买多几年延保值不值得。

网友:
感觉EMMC坏的概率大点,多刷几次试试看,能开机,能刷机一般主控没坏

楼主:
感谢大佬们热心回复,两台机器是同型号同期购买,现在都已经过保了。查了下拆机主板价格在100元左右,换主板是最方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就行

刷不进哦

网友:
估计存固件的存储有坏块了

网友B:
换了EMMC试一下,应该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EMMC试一下,应该就是它。

直接换空白emmc?不用写资料的吗

网友:
感觉直接换主板还方便些

网友:
黄鱼上买个板子换

网友:
二手能用的也不贵现在

网友:
换主板是最方便的

网友:
存储颗粒坏了,你是不是经常用智能电视的各种功能?,比如说看直播什么电视剧啥的,都会导致磨损,给电视当显示器接盒子看就行了,这样存储颗粒磨损降低,能用更久

网友:
还在质保期的话,就去找售后。

网友:
如果主板价格在100元左右,换主板确实是最方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