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能遥控器瞎搞搞,

楼主(2022-10-25):
万能遥控器瞎搞搞,
看个电视要电视;盒子两个遥控器
线电视开机在盒子换视频遥控器有点多余……
XX买了割万能学习遥控器,两个遥控器拷贝在一起了
那么问题来了…………下面这数字键怎么学习?
电视盒子遥控器没有数字键,想把这数字键也用起来,
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可以按数字选台,试过蓝牙遥控器是可以正常数字选台的
红外遥控器没地方学习了…………

乘着还有一张白嫖券顺便大了割万能遥控器板子瞎搞搞,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立创广场很多万能遥控器,似乎都是涂鸦的都用的涂鸦的模块
手头只有8266模块…………网上搜了搜好像有点灯科技的万能遥控器,用的8266模块

正好手头有8266模块,就打个板子来试试,
最最最搞不动的问题来了,不会些代码只能网上找找现成的固件刷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自己的遥控器上
本着依旧保持节约的原则,还是拼版做个试试吧,
一个单旋钮的模拟巨硬的surface-dial轮盘。一个映射键盘5键的摇杆
旋钮验证成功了在小改一下,
验证过了的板子还有,需要的可以来领区瞎搞搞

网友A:
我之前空调原装遥控器坏了买了个万能遥控器结果使用不了以后再也不买万能的了还是网上买回原来型号的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空调原装遥控器坏了买了个万能遥控器结果使用不了以后再也不买万能的了还是网上买回原来型号的省事。 ...

不会吧 学习型的都可以学习红外的啊
我把电视和遥控器学习在一个遥控器上了
但是有个风扇的好像不行

网友:
学习的遥控器要有原遥控器要能用,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找不到了,而且每次开机必须用遥控器或者去嗯下电视,我用手机配上电视遥控,然后用机顶盒遥控带的那几个学习按键去学习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学习型的都可以学习红外的啊
我把电视和遥控器学习在一个遥控器上了
但是有个风扇的好像不行 ...

有可能是那台空调太老了万能遥控器也许只匹配比较新的机型。

网友:
说起来感觉好久没开电视了。

网友B:
直接手机万能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手机万能遥控

手机也得插一个红外线头才行,手机不自带红外线…………

网友C:
机顶盒遥控器不是都可学习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也得插一个红外线头才行,手机不自带红外线…………

换个新手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顶盒遥控器不是都可学习的吗?

不是 运营商的盒子没有wifi只能插线没用,而且能学习的只有那么几个键
我用的是自己卖的外贸盒子遥控器不能学习键还少

网友:
也有块8266没玩,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程序也曾想搞万能遥控器,没找到合适的资料

网友:
我前段时间刚解决这个问题,在插座上机顶盒位加个5v继电器,由电视机usb口控制,魔百盒上有个学习键,学习一下电视开关机。这样用一个机顶盒遥控器就行了。老人用的不是智能机,机顶盒也刷完机了。一键开机几秒直接进直播,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也得插一个红外线头才行,手机不自带红外线…………

小米的手机自带红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 运营商的盒子没有wifi只能插线没用,而且能学习的只有那么几个键
我用的是自己卖的外贸盒子遥控器不 ...

学习键有一个就行了,看我的回复,wifi可以用插usb无线网卡,也可以从旧机拆wifi模块改下。

网友:
学习型遥控器也不是万能的,许多新设备无法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键有一个就行了,看我的回复,wifi可以用插usb无线网卡,也可以从旧机拆wifi模块改下。 ...

没有旧机  买过一个8188wifi模块没法用,不知道是不是盒子不带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旧机  买过一个8188wifi模块没法用,不知道是不是盒子不带驱动的问题

主板加得分型号,改usb外置没试过,过两天试试,立创上有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加得分型号,改usb外置没试过,过两天试试,立创上有打板

我是九联的s905芯片的 ,有蓝牙模块就是没有WiFi模块,不知道是不是系统没有驱动的问题
买的8188模块写的是支持多系统,win11下是免驱直接用安卓不知道是不是免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