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电池能并联使用

楼主(2022-10-25):
原装电池能并联使用吗?或者  串联36V

网友:
可以的,当然两个性能差不多的合在一起用,能发挥出来容量!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的,最好电池有过放保护。

网友A:
当然可以,牧田 德伟这些大功率机器本身设计就是用2块电池串联的,也有并联的,比如大功率的轨道锯,无刷台锯等等。但是必须是2块同批次的,同样新旧的电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牧田 德伟这些大功率机器本身设计就是用2块电池串联的,也有并联的,比如大功率的轨道锯,无刷台 ...

感谢 正好是两块,同时买的一样的,

网友:
我好像看到过有插两块电池的工具

网友:
就怕电池锁死

网友:
可以,我亲戚家有个割草机,电池就是两块18V电池插在一个转接板上,转接板再插到割草机上,充电器是两位的,就看了一眼,好像是大艺款
建议选体质差不多的两块电池

网友:
牧田原装的电池可以并联使用 因为牧田的保护mos管在机器 不在电池

但是国产的牧田款电池最好不要并联使用 因为过大的电流会反冲MOS 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