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充电体重秤改18500电池供电

楼主(2022-10-25):
数码之家的大佬们大家好鸭!
最近家里的体重秤充不进去电
本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
就想着拆开看一下
没有螺丝纯卡扣,撬片插进去硬掰既可
没什么技术含量

貌似原因是电池鼓包了,
我就寻思换个电池
从坏掉的5DIII电池里拆出一块18500
把正负极接好

因为18500比称厚所以内置放不下
拿烙铁烫了个口子穿出来
还是放不下
双面胶粘了四个快乐水盖子

现在的问题是不显示电量了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烦请赐教
小弟在此谢过

(这个是从淘宝同款上截的)
话说我这样子搞应该不会爆炸吧?

网友A:
哈哈哈  这个不显示电量也没啥问题  能用半年了  不亮了再充电呗   就是搞的有点儿丑   不如几块钱买个新的电池装上去

网友:
京东买的慧寻的电子秤
充了一次电
用了几个月了,还是显示满电量
虽然每次称重只要几秒钟
但是这个称的平时待机耗电电路确实很厉害啊我那个会显示3个电量的,重复称重重量几乎没变化,
比较满意

网友B:
我也有个体重秤要改,不过可恶的是用的4节1.2v,装一块锂电还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这个不显示电量也没啥问题  能用半年了  不亮了再充电呗   就是搞的有点儿丑   不如几块钱买个新的 ...

能用就行,反正都藏在底下也看不出来

网友C:
“双面胶粘了四个快乐水盖子”,创意是好,为么不用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学习

我感觉我这纯属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看见瓶盖上的洞了吗,原来是我浇花用的,现在又得捡新瓶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胶粘了四个快乐水盖子”,创意是好,为么不用手机电池。

主要是手头没有,非要用的话还得买

网友:
家里一直用着一个撸的斐讯电子称,这么多年好像中充过一次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体重秤要改,不过可恶的是用的4节1.2v,装一块锂电还电压不够 ...

升压5v就可以了

网友:
图中这电池的比例看起来就不像是18650电池!

网友E:
我的搞了5800聚合物电池,放了一年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搞了5800聚合物电池,放了一年还有电。

我用手机电池改的可以两年不充电

网友F:
这里面的线太乱了吧

网友B:
升压有静态电流呀,除非装个开关

楼主:
有大佬肯定,至少我不会担心它会在家里没人突然抽风炸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面的线太乱了吧

乍眼一看确实挺乱的,细看的话,液晶屏朝上,两边的12根是四个压力传感器(一个三根),下边的左边两根连充电接口,右边两根连保护板和电池,中间两条是液晶背光(我不知道专业叫什么,就是屏幕后边的白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有静态电流呀,除非装个开关

你可以试下充电宝的主板,不支持小电流的那种,平时没电流自动关断,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