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这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2-10-25):
这是什么接口?

网友:
MINI-PCI接口!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确定是MINI-PCI接口!

网友(2023-09-27):
应该是mSATA接口!

网友:
就是正常的借口吧应该

网友:
据说有msata和mini pci-e复合在一起的

网友:
msata和mini pci-e插座是一样的

网友:
看PCB走线应该是mini pci-e

网友:
目测只有USB信号

网友(2024-02-08):
这是拆的电脑的内部?

网友:
笔记本电脑吧

网友:
看着像msata,不过和mini-PCI是一样的接口

网友:
miniPCI-e或者是miniSATA,这俩物理接口一致,但链路和定义不同

网友A:
看PCB上的插座右侧有个金属的接插件,疑似SIM卡插槽;再看板子上的走线可能只有USB,所以大致分析这个接口应该是miniPCIE,但是被阉割了只有USB部分,结合旁边的插座的话这应该是个4G模块专用的miniPCIE插槽,专用于4G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PCB上的插座右侧有个金属的接插件,疑似SIM卡插槽;再看板子上的走线可能只有USB,所以大致分析这个接口 ...

确定不是SD卡?

网友:
插槽的针脚大部分都空着,应该只走USB协议了

网友:
SD卡按理说不会嵌入外壳这么深,不方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