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东芝隼系列优盘掉了一个原件

楼主(2022-10-25):
前几年买的8G东芝隼优盘,有一次手贱把里面的一个元器件弄坏了,后来用焊锡直接短路了,现在有时插第一次没反应,第二次才识别,大家看看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什么原件?我好再补回去。

网友:
很明显是插座引脚虚焊了!

网友:
要么是MLCC电容要么是贴片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一个小阻值阻性元件。。。可能是抵抗电容浪涌用。插进去第一次没反应,电脑浪涌跳保护了

网友:
看看反面有无丝印?推测是个小电阻。

网友:
一般是一个小于1欧的电阻,保护用的

网友:
传入供电的,直流的,不太可能是电容,应该是个电阻

网友:
电感或者是电阻吧

网友:
可能是个保护电阻,能用就行了

网友:
随便找个类似封装的电感装上。

网友:
直接搜一下拆机图,然后看看有没类似的咯。

网友:
第四个脚接地的,这个肯定是电源脚,那个地方直接短接没问题,实在不行接个小电阻。不好使应该是其它问题。

网友:
供电脚,要么电阻要么电感,或者是自恢复保险丝可能性大些。usb4个脚重新加焊吧

网友:
能不能照个细节,感觉原件位置下有条线路,像一个为跨线路设计的电阻!

网友:
0402封装的3.3欧电阻

网友:
大概率是一个贴片电感

网友:
电源脚,大概率保险,电感或电阻,也可以把插头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保险电阻吧

网友:
概率保险,电感或电阻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