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BH1415FV制作数显86~108.9MHz FM调频发射器(第四版)

楼主(2022-10-25):
做这个发射器历经了四个版本,这个是第四版。第一版,1.0版板子是用刀刻(那会,不会画板子)分立元件没有壳子的简易型,第二版依然是分立元件,板子是画的,带板载电源有壳子,第三版用BH1417做发射频率预置型,上述三个版本总感觉用起来不爽,发射频率不能随意在某个频率上,没有频率显示。最后决定是用BH 1415FV制作,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发射频率,并且发射频率也可显示。这时难题出来了,自己不会单片机,就去找开源的代码,开源的代码倒是非常多,但是没有一个可以用,编译通不过,也没有发射频率存储功能,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调整频率,折腾许久有二个多月吧,最终还是搞不定,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态在某论坛发帖求大佬帮忙改代码,这一试就试成功了,有一热心的大佬无偿帮忙修改好代码,频率存储也加入,代码并非一次就能改好,改了20多次才改好。非常非常感谢那位大佬。如果是自己会单片机,还会加入发射功率显示,充电显示及电量显示,发射工作时的电流显示,自己不会这些那就只是个愿望而已。

做好的整机,面板开孔第一次孔位开错了,废了一块面板,然后又买了一块重新开孔,铝板用手电钻开孔不好开,冲了定位坑都会钻偏,最好是有台钻。

按键从左依次为频率+,频率-,立体声控制,复位。

频率步进100KHz

指示灯从左上下依次为:电源,立体声,发射,电量低,电池充满

发射功率输出部分

音频输入部分

振荡部分,振荡部分调试需要耐心,同时调整振荡线圈与谐振电容才能达到发射频率覆盖所需的频段

控制单片机用的STC 11F32XE,手上有这个型号的就不另外去买了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与主板连接使用2.54    90°的弯插针

主板背面

主芯片BH1415FV,有两种版本一种是22脚的,我使用的是24脚版本的,从频率振荡,信号调制,立体声射频信号输出所有功能全部由它完成

2串锂电保护板

发射状态指示控制部分,有射频信号时它才工作,点亮LED,LED采用2秒闪烁3次做发射状态指示

振荡部分以及频率调制外围元件

电池状态指示控制部分

发射功率放大部分

需说明的是,RF功放没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是搞不定的,仿制出来的不是效率低下就是容易烧功放管,我烧了好多个管子,并不是过载发热那种烧,而是上电瞬间或者螺丝刀,表笔触碰功放管B极,CE极就击穿。

由于没有专业知识只能采用在功放管CE极之间并12-15V  1W以上的稳压管来保护功放管,这样的代价就是功放效率低。

再放几张

发射工作状态,发射频率108.5MHz

由于数码管是动态扫描,完整的数字显示几乎就拍不出来,

用SDRplay  RSP 2接收,实际的发射频率有40KHz的频偏,这是BH1415原因

接收视频,SDR立体声未打开

接收视频,这段SDR立体声已打开,分离度不是很理想,效果与电台还是差很多,欲知音效请戴上耳机观看

接收视频,SDR立体声已打开

最后上原理图及芯片BH1415资料,套用BH1417的资料图,两者的差异只是振荡频率控制方式不一样,其他部分都是一样的,1415是单片机控制,1417是用拨码开关控制。

RF功放参考电路图,有兴趣的可以玩玩

发射部分

发射频率控制部分

BH1415内部功能框图,套用BH1417的图

BH1415  罗姆公司官方推荐接线原理图

RF功率放大参考原理图

后来做了个用2SC1971做的5W RF功放,这功放也做了三,四个版本,开始用的2SC1970,嫌它功率不够大换2SC1971,它两的管脚排列又不一样得重画板。

技术有限,实际功率只能到4.5W。

伞形发射天线放置在二楼室内窗边,用功率驻波表把驻波调到最小,接收机用 SONY ICF-SW11,发射距离1.5km可以稳定接收立体声,2km能稳定接收但是立体声就不稳定,时有时无,能接收到信号的距离5km以上。

图中这功放是第四版失败版,第五版是终结版,原理图在下方第三图

2SC1971  RF功放第五版,高手帮忙看下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提醒:本文仅限技术讨论,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需遵守当地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制作完毕!

PCB文件下载:

网友:
再加个功放

网友:
技术真不错,发射器成品很漂亮

网友:
对无线一窍不通,只能帮顶了

网友:
看到SDRplay  RSP 2就知道不简单

网友:
这玩意做什么用的?下这么大功夫

网友:
分享的很详细。可以申请授精了

网友:
这就是个小电台了,厉害!

网友:
5w发射,有效距离不应该只有2km的

网友:
这个发射台做的挺专业的技术不错

网友:
做的不亚于成品

网友:
刚才试听了一下楼主的视频,感觉音质不错,唯一缺点就是声音有些小。

网友:
这个真下功夫了

网友:
试试QN8207效果如何

网友:
BH1415  罗姆公司官方推荐接线原理图- 这图错了,注意下面注明美国波段,不要照抄。

网友:
振荡线圈调好后没封蜡?

网友:
没看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楼主,这个什么器件,是锗管吗,为什么两个是一体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