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艾本C-200A 四六级听力耳机拆解

楼主(2022-10-25):
前几天看到有推荐优惠购买这个收音机
一看价格不贵,5.9元一个,用个卷后也才2元多,但是只要选中卷,就提示无货 要么提示区域不可下单。
第二天无意又点开看居然可以用卷买了。这么便宜买个玩玩。
上学那会学校也发过,圆形的耳机,带个天线。比较老式的拨动调台。因为很少去学校上课,所以被同学把收音机 书本和电烙铁等东西都瓜分了。
今天到货第一件事就是拆机。

红色软塑料,中间海绵,再一层透明塑料片固定

AIM23A10 EEPROM存储器芯片

RDA5807FP是一款数字收音IC,RDA5807FP采用SOP-16封装,RDA5807FP特性:
1、 RDA5807FP灵敏度高、噪声小、抗干扰能力强、外接元件极少、性价比高;
2、 76-108MHz全球FM频段兼容(包括日本76-91MHz和欧美87.5-108MHz);
3、 使用COMS工艺单晶片集成电路,功耗极小;
4、 内置LDO调整、低功耗、超宽电压使用范围(2.7-5.5VDC);
5、 高功率32Ω负载音频输出,直接耳机驳接,无需外接音频驱动放大;
6、 内置高精度A/D(模数转换器)及数字频率合成器;
7、 I2C串行数据总线接口通讯,支持外部基准时钟输入方式;
8、 内置噪声消除、软静音、低音增强电路设计;
9、 RDA5807FP采用SOP-16封装。

一根导线就是天线了,绕过头顶到另一边。
这耳机信号弱,在房间里偶尔收不到台,有时候伸手挡住就杂音了。还需要调整耳机方向。

只能存一个台。要不要加一根天线呢?

网友:
艾本听力耳机便宜了也高级了,原来用的是拨盘的,没屏

网友:
上学时候用的都忘了是什么牌子了

网友:
还有个屏,挺不错的,收台弱,看来只能在室外用了。

网友:
指定环境使用,学生以外的人买这个不如买网吧耳机

网友:
到货第一件事就是拆机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耳机,带天线的,天线我换成铜丝了,能收到10几个FM台。

网友:
这个价位还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音质不怎么样。

网友:
这价格这机子还可以辛苦拆机分享

网友:
收校园的信号还行

网友:
还不错,有液晶屏。

网友:
就是一个调频收音机,换个说法可以卖更高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