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络摄像机的视频检测到底是哪儿负责:本地or服务器?

楼主(2022-10-25):
一般认为网络摄像机出于100-200元的成本、2-3瓦的功耗考虑,本地算力是很弱的,视频检测依靠云端;

上边俩图也佐证,高端版本一旦具备本地算力,是作为宣传卖点的。

既然如此,那摄像机应该时刻上传视频到服务器才对。【注:不要认为这个数据很大,网络摄像机分辨率/帧率都低,监控的大部分画面长时间静止+H.265压缩,所以码率不高的。】

然而我查看路由器的流量统计,却发现视频似乎没有上传:

这是两台网络摄像机的单周上传流量。

绿色这台,区区100多兆,也就是几百张异动抓拍照片的量;红色这台开通云录的,3个多G,也只是异动视频的总和。

而两者的一周视频总量,应该分别在30-40G左右。

这就打脸了。

进一步推论,网络摄像机的视频检测,也是在本地完成?

那往服务器送的,只是异动时间、一张照片或者5秒视频而已,几个字节-几十K而已。在wifi信号良好、网络通畅的前提下,却难以避免漏报,又是为何?

网友A:
服务器带宽很贵的,不可能一周几十G传上去
而且一般摄像头有两个码流,主码流的码率高,用于录像保存,副码流的码率很低,一般用于预览
这种AI应该是本地先弱检测,检测的条件比较宽松,然后把检测到的画面用副码率上传,服务器再进行进一步的精细检测,符合条件的,调取这个时间段主码率的视频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带宽很贵的,不可能一周几十G传上去
而且一般摄像头有两个码流,主码流的码率高,用于录像保存,副码 ...

多谢指教!主副码流确实存在。我某台摄像机设置为“流畅”,分辨率/码率/帧率都降低很多,但是推送截图依旧是按照高清格式的。

弱检测我也是刚刚才了解(原先我以为要么本地、要么服务器),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从成本、厂商角度,也必须如此。
另一个帖中坛友亦指出和您类似的说法。我回帖如下:

引用 网友B:
先检测动静 有动的东西,再去检查是不是人,计算量大大降低了

不错的解释。检测到变化后,才上传前后若干帧供服务器判断。所以不会产生很大的上传流量。
这个思路也解释很多其他现象。比如标注人形标签,方便筛选查看。旧版本摄像机也可以。因为这是服务器决定的

但具备“AI人形识别”的较新版本摄像机,同时会有红色方框追随人形或者人脸这是本地芯片自行叠加的

当然这种人形判断是很粗放的,即你说的弱检测。有时候对着一盆稍具人形的花也持续几小时地叠加红框;但到了服务器,算力更强,就能判断剔除。
(也有误判,比如挂着的衣服随风摆动,很容易误报,因为实在太像了。)

那问题又回到出发点,即漏报的主要原因:

首先还是wifi的稳定性。本地虽然检测到变化,但是由于wifi原因,并未及时、准确地上传给服务器,从而漏报。
(我有摄像机甚至和路由器近在迟尺,也会漏报。wifi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容易丢包。你浏览、下载时觉察不到,但监控这种实时要求高、又无法校验的,还是会受影响——只能这么解释?)

其次是算法问题。本地准确判断为人形,但服务器只判定为画面变化。这种情况约5%。导致人形报警失去意义,因为你一筛选,就会漏看有人的画面。

稳定性,如果改用有线摄像机,应该大为改善吧。毕竟传输得到保障,而仅仅分析异动是很简单的,这样在外网畅通前提下,能否杜绝漏报?

算法,似乎无解。本地芯片也可能漏判人形的。“AI”网络摄像机、硬盘录像机均如此。无非本地+云端的双重判断,降低误判率而已。

以上不知是否正确,或者您能否分析一下,漏报的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