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项目(29)--16X16硬屏灯

楼主(2022-10-25):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音乐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正好手头还有四片8X8硬屏,于是把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一块16X16的WS2812B硬屏,继续尝试音乐可视化的项目。

楼主:
拼装成16X16的像素WS2812灯

网友:
占个位置坐等过程结果

网友A:
沙发,赶上直播了

楼主:
WS2812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像素点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

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LED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低功率,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制电路集成于LED上面,电路变得更加简单,体积小,安装更加简便。

楼主:
模块电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赶上直播了

谢谢鼓励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项目(29)--16X16硬屏灯
  项目之一:WS2812FX库最简单的点亮形式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项目(29)--16X16硬屏灯
  项目之一:WS2812FX库最简单的点亮形式
*/

#include <WS2812FX.h> //导入库
#define LED_COUNT 256 //WS2812B LED数量
#define LED_PIN    6 //WS2812B LED接脚

WS2812FX ws2812fx = WS2812FX(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void setup() {
  ws2812fx.init(); //初始化
  ws2812fx.setBrightness(35); //设置亮度(0-255),可以控制总电流(重要!)
  ws2812fx.setSpeed(100); // 设置速度
  ws2812fx.setMode(FX_MODE_FIREWORKS_RANDOM);// 设置模式(内置63种模式)
  ws2812fx.start(); //启动
}

void loop() {
  ws2812fx.service(); //循环运行
}

楼主: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

楼主:
实验场景图

网友B:
不费脑子了,直接使用LED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费脑子了,直接使用LED显示屏。

老师好,什么屏?是用专门控制器的吧

网友:
做的漂亮至极

网友C:
关注下后续到底是怎么做的。。和哈哈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项目(29)--16X16硬屏灯
   项目之二:RGB传输测试满屏变幻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下后续到底是怎么做的。。和哈哈

一步一步来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