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是什么二极管?天宇t88上的d6,d7,d8

楼主(2022-10-25):
我的万用表上烧了一只天宇t88上的d6,d7,d8二极管,网上查不到数据,淘宝有没有卖的,哪位高人知道,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是全档位智能防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档位智能防烧吗?

这是用电池挡插入220的结果,d8保护表头短路为零,没有恢复,拆下d8电池挡来就正常了,其他档位正常使用。

网友B:
BDX,估计是一种TVS双向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DX,估计是一种TVS双向二极管吧

开始估计是双向的 图标是单向 标有极性,就是不知道参数,问卖家也不知道,说维修要发回厂家,我怕麻烦,我还有一块t-88c,是外磁的,指针线性比这个內磁好很多 。

网友(2023-05-21):
指针表PCB做得越来越象数字表的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