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教学专用无线耳机HRD-308S并改锂电

楼主(2022-10-25):
一个教学用的无线耳机,电池仓漏液腐蚀坏了,准备把它改锂电。

▲左声道是电池盖

▲右声道是按键板和液晶显示屏,频段涵盖FM50-108MHz,除了FM广播还可以接收校园广播和电视伴音,并可以储存电台。

▲电池仓被漏液腐蚀坏了,没修复意义,准备改锂电。

▲右声道是主机,带耳机孔,这耳机孔设计比较有意思,开机状态下外接耳机输出音频,关机状态下插入AUX线可以当有线耳机用。

▲板子背面有几颗IC

▲24C02这颗应该是存储固件用的,RDA5807FP就是数字调频收音芯片了,无字的是液晶屏驱动芯片。

▲用一个废旧充电宝电池试机,串个4007降压直接上机。

▲可以正常接收FM电台,其它按键功能一切正常。

▲扒开天线看看,里面是一段螺旋铁丝,找一段铜丝也绕一下再替换掉铁丝。

▲刚好有个废旧的锂电飞科剃须刀,取电路板用,有数码管电量显示不错。

▲比划好尺寸后开孔,感觉开得稍大一点了。

▲找了个1000mah聚合物刚好可以放进去

▲再找个废旧华强北耳机仓,主要是要它的microUSB充电口。

▲电池用热熔胶粘上去

▲充电口板子带螺丝孔,直接开好孔用带螺母的螺栓拧上去,电池仓盖再开孔就行了。

▲用704填充一下数码管周围的缝隙,然后装好喇叭和支架就完事了。改造过程中忘了把剃须刀板子的开关保留了,按一下开关可以显示当前电量,这下只能充电才能看得到电量了,既然改好了也就算了。

网友:
用小锂电还是可以的,否则重量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