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米家智能电热水壶

楼主(2022-10-25):
米家智能电热水壶,故障是通电没反应,直接就拆开了,

通电直接没反应,应该不是继电器的问题了,测量了下也确实没问题,但是发现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D3)是直通的

进一步检查发现保险断路,两颗主滤波电容之间的电感引脚腐蚀断路了

在测量过程中发现主电容的负极脚与继电器的9V供电端是直通的,以为是短路了,烧机也烧不出来,芯片拆了也还是短路,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上面几颗故障件更换,然后上电,控制的灯亮了,也能正常控制,稀里糊涂的修好了

初学乍道,也请大佬解释下主电容的负极脚与继电器的9V供电端直连是什么原理?感谢

网友A:
非隔离电源就是这样的。应该是有阻值的,9V继电器阻值不大。
人体通过绝缘合格的触摸按键,或者爬电距离足够大的不导电按键结构按动微动开关。

网友B:
非隔离电源有什么奇怪的,不是所有的电源都得用变压器

网友C:
我以前也修过,这款壶的通病,内壶壁上产生的冷凝水,顺着小板的排线流到电源板上,腐蚀断线。

网友D:
这个东西要智能干啥?就烧水快耐用就好了,最多加个保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要智能干啥?就烧水快耐用就好了,最多加个保温功能。

其实也就是加了个保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电源就是这样的。应该是有阻值的,9V继电器阻值不大。
人体通过绝缘合格的触摸按键,或者爬电距离足 ...

哦哦,我以为主电容的负极就肯定是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电源有什么奇怪的,不是所有的电源都得用变压器

非隔离电源晓得的,就是没明白主电容的负极脚与继电器的9V供电端直连,一直以为主电容负极肯定是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修过,这款壶的通病,内壶壁上产生的冷凝水,顺着小板的排线流到电源板上,腐蚀断线。 ...

不够严谨是国货通病  浮躁的时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隔离电源晓得的,就是没明白主电容的负极脚与继电器的9V供电端直连,一直以为主电容负极肯定是0V的 ...

不一定的,请看这个电路就是负极输出的。

网友:
严重吗?水壶的一般生态吧。

网友:
辛苦楼主拆解了,慢慢学习中..

网友E:
设计缺陷啊,渗水腐蚀主板,楼主应该顺便把渗水问题一并给解决了才能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缺陷啊,渗水腐蚀主板,楼主应该顺便把渗水问题一并给解决了才能一劳永逸。 ...

又重新用704涂了一遍了

网友:
电水壶也搞智能了?难道还能自动放水烧?
这东西弄成智能的有啥意义?
故障率还更高。还不如装成速热式管线机。

网友:
收藏了,我用的好像是同款

网友:
这样可以多卖钱,还好几倍,很高档的.然后产品坏的快,可以更快更新换代

网友:
简单就是真善美,越是复杂的越容易出毛病,当然,可以收智商税,号称变频

网友:
其实用个简单的快壶就行,坏了好修,复杂的成本高不说,坏的机率也高,还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