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用了五年之后才发现被骗了……UnisCom 紫光 MZ68-IPS 10.6寸平板电脑拆机

楼主(2022-10-25):
五年前买的紫光的平板电脑,主要是看中了10.6寸的IPS大屏和4G的运存,当时花了差不多500块钱。这平板电脑最近屏坏掉了,反正也没啥用了,拆着玩吧

紫光卖贴牌的东西还真是不少,这个平板的型号是MZ68-IPS,32G存储。当时商家的页面上写的是4G运存,进安卓的系统设置里看,也确实是显示4G,然后就这么一直用着。五年前的APP还都比较轻巧,但后来APP各种升级之后变得越来越臃肿,平板运行起来也越来越卡,现在的主流APP在这个平板上已经完全没有正常的使用体验了,一运行APP就得等半天才有反应,完全没法用。

这里有个TF扩展槽,可以插TF卡

平板支持双耳机,还带个比较罕见的RESET键

电源开关和音量键

壳子是卡扣结构,指甲慢慢就能划开

左边的DC母座是自己加的电源开关(额外引出一个开关按钮),与原厂的电源开关是并联关系;右边的拨动开关是控制电池正极的通断,这货有时候死机了按Reset也没用,只能断开电池再接上才能恢复,每次都要拆后壳断开电池太麻烦,所以自己加了这么个开关

电池是两片2500mAh锂电并联,还行没鼓包,电压也在正常范围内

主板全图

CPU是全志的A83T,性能比较拉胯的8核心处理器,右边是东芝的闪存,下面是海力士的运存,仔细看了一下,海力士的型号是H9CCNNNBJTMLAR,查了一下规格书,这货是2GB的DDR3,说好的4GB呢?死骗子商家骗了我五年,我说这平板怎么运行稍大一点的APP就卡得不行

平板的电源管理IC是AXP813

无线模块用的是小螃蟹的8703BS

触屏的处理IC用的是思立微的GSL3676,因为丝印比较浅所以拍的不怎么清楚

东芝的闪存THGBM5G8B4JBAIM,32G的eMMC,这个没虚标

板子上的功率开关IC L2A8(APL3512)坏过一次,当时充电头坏了,本应输出5V的电压变成了9V,然后平板充电的时候直接干掉了功率开关,自己后来买了新的L2A8换上修好了

把板子翻过来才发现端倪,明明是2G运存的版本,商家通过对安卓系统的修改硬是显示成了4G,店铺页面也按4G运存进行宣传销售,这种黑心的商家一定要送它一万头羊驼

三星的IPS屏,1920x1080的分辨率,实际显示效果也一般般

屏的控制板是阿富特代工的

分离液晶屏和触摸屏

触屏的排线,这货的触屏操作起来不是很灵敏,也就是个能用的水平

电池还有用武之地,主板留着当料板,其它的都进垃圾桶……真想一棒子敲扁了这无良商家

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可以当机顶盒用。以前有个昂达当机顶盒放电影用了一段时间。不过现在电视一般自己可以放了。

网友B:
骗子shi全家呵呵哈哈哈

网友:
内存不是在机器关于中可以看到吗?

网友:
看牌子就知道不靠谱

网友C:
看哇,买小厂家的哇 安逸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当机顶盒用。以前有个昂达当机顶盒放电影用了一段时间。不过现在电视一般自己可以放了。 ...

安卓4.4,没有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骗子shi全家呵呵哈哈哈

去看了一眼,卖家店铺已经黄铺了。。。

网友D:
升级4G,换屏,继续战斗

网友E:
这不有了折腾的理由了嘛

升级内存,再战三百年

网友:
直接用第三方软件看,别用自带的看

网友F: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工厂模式下查看硬件参数?

网友G:
清华紫光的贴牌这牌子已经烂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哇,买小厂家的哇 安逸了撒

买的没有卖的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4G,换屏,继续战斗

当料板是它最好的归宿了,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有了折腾的理由了嘛

升级内存,再战三百年

太老了,没动力折腾了,已经买了新的平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工厂模式下查看硬件参数?

也许能,不过屏已经坏了不能正常显示了,当料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清华紫光的贴牌这牌子已经烂到家了

那时候对平板还不是很了解,光看了纸面的参数,谁知道卖家是个坑货。

网友:
这个坑太多了,上当受骗啦!

网友:
淘宝太不靠谱了,还是百度一下参数靠谱,小米平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