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边捡一个筒灯

楼主(2022-10-25):
装在台灯里挺合适

网友:
灯珠好的可以改成台灯用

网友:
这种简陋的灯寿命还不如白炽灯泡

网友:
怎么测灯珠

网友:
还好不是阻容的,驱动芯片是三脚的吗?

网友:
电容都省了能是什么好东西,台灯还是搞个正规横流的不闪的吧

网友:
没有看到驱动芯片!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台灯光线是否强了点

网友A:
做台灯光太强了

网友:
覆铜够大,散热应该还可以。

网友:
做工比较简陋

网友:
目测灯珠中间有黑点的就是烧坏的。然后用数字表二极管档位实测。3V的发光管就可以检测好坏啦。

网友:
看着做工简陋一些,灯珠有好的话,可以移植再利用。

网友:
灯珠很多都有黑点了。

网友:
至少有电感恒流,玻璃钢电路板最好用热风焊台,铝基板可以用260摄氏度PTC发热片,贴好铝基板。

网友:
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台灯光太强了

刚开了一下,太亮了,直接眼镜很多小黑点,就跟看太阳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了一下,太亮了,直接眼镜很多小黑点,就跟看太阳一样

降功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