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机128G的UFS显示4MB,能不能恢复成128G?有偿!

楼主(2022-10-25):
拆机128G的UFS显示4MB,能不能恢复成128G?应该是要清除OTP锁和RPMB,坐标深圳,十年U盘行业,目前准备上JMS901,批量主控已经到货,能搞定的大神请联系,有偿配合

网友:
华为的ufs吧。看之前吧友写的好像没法改。

网友A:
海鲜市场 编程器1000元上下有卖

网友B:
麒麟U就这样了,目前已知编程器无解,锁死那种,改都改不了,(看看能不能钓个鱼)

网友:
华为的UFS吧,只能贴上转接贴上SSD,UFS主控和编程器都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 编程器1000元上下有卖

问了卖编程器的,搞不定

网友:
我有个华为256 UFS,正在找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麒麟U就这样了,目前已知编程器无解,锁死那种,改都改不了,(看看能不能钓个鱼) ...

前几天我还真问了一下一个开发开源编程器的,他之前在华为干过,说这个东西是UFS的特性,从编程器层面上真的几乎无解,大概意思就是:UFS厂家提供一种工具,类似于SMI的SecondaryMP,这个工具允许手机厂家给UFS划拨LUN分区,甚至是SLC分区,没错,一个UFS上面可以直接划拨一个区域以pSLC运行。。。扯远了,反正这个软件只要是大客户厂家都是提供的,各厂使用的策略不同,华为为了保密等一系列原因利用这个工具给自己划拨了一个LUN2,一般编程器无法访问,不过深圳的解决方法是弄整合海思CPU的特殊编程器可以做到华为分区操作,目前仅仅限于操作,也不能修改或者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还真问了一下一个开发开源编程器的,他之前在华为干过,说这个东西是UFS的特性,从编程器层面上 ...

那几十K货就废了,亏大发了

网友:
OTP锁,都是OTP了,One Time Programmable,只能写一次数据的,写完就固定死了,没法改了

网友D(2022-12-08):
引用 楼主:
那几十K货就废了,亏大发了

考虑刮开用nand定义吧,那玩意速度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考虑刮开用nand定义吧,那玩意速度也不错

LZ节哀。层主说的方法试试或许可行。
以前三星的UFS就是这样引金点当F上
3268的。最起码能当普通U盘用。

网友:
以前不是有人说901 可以吗 直接读后面的LUN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E:
LZ节哀。层主说的方法试试或许可行。
以前三星的UFS就是这样引金点当F上
3268的。最起码能当普通U盘用。 ...

淘宝现有转接板,就是所谓的引金点吗?引金点后当普通U盘用的意思是速率会降低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