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2022年第10贴:一只按键引发的乌龙,拆欧姆龙HEM7210血压计

楼主(2022-10-25):
转眼已连续发第10贴了,也不知道兄弟们除了美女爱看些啥,看到什么就发什么吧!

朋友有点高血压,一直比较注重保健,平时用的一只血压计,说是按键不灵,让我帮忙看看。
会不会修先不管,先拆了再说,哈哈

欧姆龙的血压计,全套东西

血压计这东西基本长的就这样吧,现在的好多字体会大一些,还有的带语音播报,这款不带语音,带存储以前测量数据,大概100组还是10组我忘了
不好用的按键就是橙色的“开始 停止”键

后面一电源接口

底下可以看出 是食药监制标准的,不是医药监制标准,这是一项重要的参数,建议有条件的还是买医药监制的产品

电池仓,可以使用4节5号电池

一边2颗螺丝,一边卡扣,很容易就打开了

这个位置呢,实际只有一个按键,从外面看,这个按键中间有一道杠杠,杠杠上面是开始,下面是停止,朋友以为是上下两个键,害怕按错了,每次都按开始上面,总感觉按着涩涩的,不是清脆的按键声。实际是按中间那个横杠杠的,这属于理解差异吧,我也没见说明书,不知道厂家怎么说的。既然拆了就往下看看吧

拆开上盖,屏幕是没有固定的,反过来就能看到电路板

全部取出出来看看,屏幕、电路板、黑色的泡沫里裹得的气泵

电路板,方形的铁皮那个应该是压力感应头吧

主芯片,欧姆龙的血压计主芯片没有标omron,反倒前面发的三菱车遥控器主芯片标的是欧姆龙的,详见2022年第5贴:拆解三菱汽车遥控器,换电池

从左面数,第一个是臂带软件接口,第二个应该是放气阀,第三个应该是进气的吧!感觉

测一下,按键灵光,没有问题!装回去,让朋友每次按中间就ok!

不要着急移步,楼下所配电源拆机图!

楼主:
楼下截至发欧姆龙血压计所配电源,电源不是超声波焊接的,是螺丝的,既然都到我这儿了,也打开看看。朋友生无可恋的看着我,哈哈

电源不大,电源线挺长

omron,6V500mA 室内使用等等

电源板作风简洁,输入是接触弹片,不是焊接的

400V4.7uF电容两颗,算是可以了

13003

电路板背面

OK,今天的发帖作业完成,距离今年的50贴目标又近了一点点,还望兄弟们多关注!多围观!

网友A:
欧姆龙的血压计的短板是斑马线,也有一个同型号的,斑马线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截至发欧姆龙血压计所配电源,电源不是超声波焊接的,是螺丝的,既然都到我这儿了,也打开看看。朋友 ...

这欧姆龙血压计所配电源,估计是被替换成山寨的了。

网友B:
  最近想买个是欧姆龙好,还是鱼跃呢!鱼跃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血压计的短板是斑马线,也有一个同型号的,斑马线坏了。

今天拆一个数字表,不小心烙铁把斑马纸烫断了,报废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血压计的短板是斑马线,也有一个同型号的,斑马线坏了。

想办法修修,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欧姆龙的还是很好的,我的这个型号的用了7年了,抽空去售后检测了下,竟然一点偏差都没有,0.1的偏差都没有,想换的理由都找不到。
现在用四节南孚锂可充电池。充一次电,用了三个月了还有电。早晚各测两次。

网友:
前几年在坛友的店里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手腕佩戴的,用的7号电池,不能正常使用,现象是:能正常打气到180停止,进入放气程序,放气结束后提示错误。查过气袋无漏气,更换气压传感器故障依旧,望有经验的坛友指教!

网友:
这血压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买个是欧姆龙好,还是鱼跃呢!鱼跃便宜点

欧姆龙或鱼跃的无所谓,买个药监 的,不要食监的

网友:
一直想买个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买个是欧姆龙好,还是鱼跃呢!鱼跃便宜点

欧姆龙的测出来数值偏高点

网友:
跟我家一样,同款嘿,我省的拆了,哈哈。

网友:
比国产的准确度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或鱼跃的无所谓,买个药监 的,不要食监的

药监网上没看到有吧

网友:
这电源适配器是山寨的,估计被调包过。明显不是原厂三美电机的做工。我家有这个,而且铭牌是激光蚀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药监网上没看到有吧

出口转内销的有!

网友:
欧姆龙的还是挺准的

网友:
主芯片标的是中国,其它字母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