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星火6J2收音机,修复噪声大故障

楼主(2022-10-25):
该机噪声特大,听不清声音,拆开检查发现检波前面三个管子(3AG1E/3AG1D/3AG1D)静态电流过大,二中放竟然达到了5mA,怀疑这些管子穿透电流太大,已经失去了放大能力,拆开测量它们的特性曲线,果然是这样,把它们都换掉。另外,检查发现推挽管中的一个有断脚,只好两个一起换,重新调整中频曲线后,收音机恢复正常。

调谐尺架重新上白漆

换下的2个推挽管

换上管子后的电路板

换上的管子

就是个音频电压放大管没有换

调谐架已经脱漆

换下的三个高频管

三管的特性曲线,通电很快就变成一条竖线

网友:
看到6J2还以为是胆收音机

网友:
老古董了,收藏价值比使用价格更高。

网友:
调谐器居然没有坏

网友:
老货质量就是好

网友:
1972年,50年前晶体管啊。

网友:
50年的古董了

网友:
老古懂了,是7管的吧。修修还可以用。

网友:
示波器特性图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50年的古董了老师傅厉害

网友:
高手。
请教示波器测三极管曲线是怎么接法

网友:
这种调谐器使用时间长后,最容易出现【卡拉、卡拉】的静电声,特烦人。

网友:
使用示波器可能检查起来容易些,但是收音机的调整点比较多

网友:
老锗管还有备件

网友:
看来楼主这些老物件不少。

网友:
楼主为什么把芯片头像换成电机换向器了?

网友:
时代的印记,值得好好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