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质量还可以的ITX 铝制机箱

楼主(2022-10-25):
简单的铝制小机箱

重量570克

带2个U口

U口板质量还行把

开关按钮板

散热孔?散热孔上的2个螺丝位可以上2.5的SSD,固定一边就可以了。

机箱盖

这个4个螺丝孔用来做什么的
发现放2.5笔记本硬盘螺丝孔对不上,

放个 ITX 主板

没有挡板,只能用亚克力之类的板DIY 一个挡板了

网友:
四个孔是壁挂吧。 带三个sata 的小板子。,要是和masata不冲突那就很爽了

网友:
一斤多的重量,这箱子还行,就是itx的板子好用的少,选择余地小。

网友:
我也有一个,跟你这个尺寸差不多

网友:
箱子可以了, 就是挡板不好配

网友:
机箱是不错,可是,真正能用得上的机会也不多。作小主机不看好。

网友:
还挺厚实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不看好小主机

网友:
挡板淘宝应该有卖的

网友:
挡板其实很简单,cad画个图用A4纸打印出来找片质量好的白色硬纸皮用介纸刀开孔最后用热熔胶帖机箱上就好了。

如果你像装B一点可以贴层铝箔。

网友:
看着就结实

网友:
好小的电脑箱

网友:
大机箱折腾方便,迷你机箱不占地方

网友:
铝的呀,太好了,牛!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还能帮助散热

网友:
看起来很厚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