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1年前买的胜利vc70c万用表要成鸡肋了,厂家现在竟然还涨价

楼主(2022-10-25):
vc70c电压档弱信号电压分辨率100uv,电容分辨率10pf,11年了竟然还涨价了,众仪的vc17b和70c一样功能,除了联机需要改串口输出(vc70c不计成搞个单片机在表内加密明码数据,还容易被干扰断开usb连接,反正也要改)、不是按键操作,其他都强多了,电压分辨率10uv,电容1pf,还是真有效值,价格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了。zt219电压分辨率更是到了1uv,20000计数比70c强3倍,价格只有70c一半,这不是吊打vc70c吗?众仪还是2颗AA电池供电,又比70c强,好改锂电。不过众仪听说做工还是差些,这个要注意。众仪的蓝牙app13M B,可以不用注册,游客模式就能用,安卓8手机。

优利德的ut60s电压、电容分辨率和zt219一样,按键操作,好像还有电流档防误插,咸鱼上现在新机100多。
另外测试了一下优利德ut60bt蓝牙万用表app(28MB大小),非常垃圾,需要联网注册,还要打开gps,这些设计人员简直疯了。功能软件,注册尼玛呀,厂家死了,这表就得陪葬吗?

利利普的ow18e蓝牙万用表20000计数、离线10000个数据记录,安卓app只有3.6MB,不需注什么策,直接用,咸鱼200元。网页参数20.000mv,分辨率1uv,200.00欧姆,分辨率0.01欧姆,2.0000nf,分辨率0.1pf!!
不知道什么鬼,厂家pdf说明书写的电压分辨率是0.1mv,电阻电容还是一样。

26日更新:vc17b+老版才能改232输出,新版还不确定是不是厂家关闭了那个接口。zt219记混了,还没看到改232输出的帖子,但是主芯片应该跟vc17b+一样。owon的蓝牙PC程序必须购买高价的原厂蓝牙适配器。。。。。

网友A:
听说胜利的表现在都开始贴牌了。优利德售后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胜利的表现在都开始贴牌了。优利德售后还是不错的。

到处都贴牌,优利德以前有个计量插座,和我更早几年买的lckj的一模一样

网友B:
准备双11买个优利德的ut60s还是硬芯,按键表还是挺好奇的,可惜之前的ztx是牛屎芯做工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双11买个优利德的ut60s还是硬芯,按键表还是挺好奇的,可惜之前的ztx是牛屎芯做工还不好 ...

淘宝双11好处是方便退,如果有问题。咸鱼现在有新的促销138,估计双11淘宝都不会这么低

楼主:
蓝牙功能其实如果自己加装也就是几元透传蓝牙串口,软件基本都有开源的,数据格式ic厂家有,甚至可以自己编程。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被厂商当宝贝,有的还有捆绑什么垃圾app广告注册什么鬼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双11买个优利德的ut60s还是硬芯,按键表还是挺好奇的,可惜之前的ztx是牛屎芯做工还不好 ...

ztx的app多大,要不要联网注册。搞错了不好意思,这个是全按键没蓝牙

网友:
我有VC70D。这表最大的好处,一是没有旋钮,不会接触不良。二是蜂鸣档极快,表笔挨上马上响,没有延迟。三是电容测量速度极快,尤其是大电容,表笔放上马上就显示容量,根本不需要等。

网友C(2022-11-28):
以前看过几个厂家的串口上位机 ,感觉没什么人用,所以也懒得花功夫去做了。实际上还是灵活性太低。比如最快也就每秒钟三次的采样率,所以还是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计。

楼主(2023-09-23):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过几个厂家的串口上位机 ,感觉没什么人用,所以也懒得花功夫去做了。实际上还是灵活性太低。比如最 ...

不需要做,有现成的高级软件TsDMMViewer,每秒3次读数那是硬件限制,跟软件没关系

网友D:
这表也有个高级功能,模拟条是30次/秒,不是3次/秒,有些稍微高频些的电压,dc微跳,但是模拟条看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也有个高级功能,模拟条是30次/秒,不是3次/秒,有些稍微高频些的电压,dc微跳,但是模拟条看得很清楚 ...

是的,模拟条60格,等于60计数,数据接口应该没有发送这个项目

网友:
后期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