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转页鸿运扇电机准备检修求助

楼主(2022-10-25):
      各位坛友高手们,家人拿了台风扇不工作准备检修,拆了风扇电机出来,
用万能表初步量各线间都有电阻值,但是接临时电线上电不运转,电容
用表测量是好的,电机轴也不会抱死。现在拍照片请各位指教一下该怎样临
时接线检修确定电机好坏,谢谢各位。

各位热心坛友,图片来了。电机是否无救?

浅蓝+灰 另外的二根线应该是温度保险

网友:
这个需要试

网友:
有电路图了啊大兄弟,照这个来就可以

网友:
这不有电路图嘛,按电路图接啊

楼主:
按图接不会转,所以问大家还要怎样去接或用什么方法判断电机好坏

楼主:
之前按电路图接电机不转,发贴问各位是想知道该怎样接来试电机不通过档位开关通电试,还有怎样测量电机各线间阻值来判定好坏

网友:
可能轴套不行,一通电转子就吸到铁芯了

网友:
电容有2组?1.0. 1.5

网友:
买个无刷电机换上,这种电机质量都不咋滴。

网友:
可能轴套不行

网友:
先检查启动电容容量,小于1uf估计就不能启动
电机轴不抱死的话,轻微转动下感觉下是否扫堂。
如果不扫堂,电容没问题,那就别修了,换个电机

网友:
现在不都流行换无刷电机了吗

网友:
这种电机内部绕组线圈电阻很小,楼主要用万用表最小档或分辨率比较高的欧姆表分别按图测量绕组内阻,列出数据发上来,让大家先判断一下绕组是否内部短路。
如果绕组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楼主接线出错了,把接线实物照片发上来,让大家判断一下是否接错。
关键点:
        1. 万用表测量时,先短路表笔十几秒,看看读数是多少,记下来,然后测量每个绕组时,也用十几秒,看看读数,减掉万用表的表笔读数,得出绕组实际阻值。最好用数字表。
        2. 启动电容4根线,红色的是一组,黑色的是一组,若接错了,没有电容值,没有作用了;接入时,接红色那两根线,并测量一下电容值是否等于或大于1.5uf。
        3. 温度保险相当于一段导线,临时试机用时,可以不接,若接的话,两端要串入电路中。

网友:
通电用手转一下轴看会不会转动,如果转动了就是启动线圈或者启动电容的故障,如果还不转就建议换无刷电机

网友:
电机各线间有电阻,电容没有问题,按照电路图接线,最大的疑点就是安全开关!

网友:
照电路图拿表量啊

网友:
要先用表测这2根线。

网友:
按照图中1、2、3测一下吧,1状态下手转动转子电机接着转动,说明主线圈良好且主次线圈没有短路。2、3项正常时次级线圈没问题?换启动电容看看?

楼主:
已经按坛友提示测量各线电阻上图,请大家继续指导

网友:
前段时间天热,宿舍两台风扇均挂了,电机轴抱死,拆了加油,撑了两个月又抱死了,最后,拆电机打磨轴和轴套,重新上油,并且风扇换了启动电容,现在嘎嘎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