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电热水器出水断电控制器

楼主(2022-10-25):
天气变冷了家里的热水器服役10多年了,一直担心热水器漏电安全,看到现在比较好的热水器都有出水断电功能,于是在某宝上买了一个,买了到手就拆机看看,其电路设计简单。现在可以放心洗澡了,漏电保护、防电墙、出水主动断电都装上了,就是接地有点困难老房子6楼我看配电箱里面都没有接地线。

网友A:
水管漏水了
这个思路跟电动车充电的定时断电器异曲同工
热水器容量小的话,多洗两个人就没热水了,因为洗澡的时候是不加热的。
个人觉得防止漏电的更好办法是有个可靠的地线,漏电保护插头确保正常,电热水器不要用太杂牌。

网友:
第一眼还以为是拆惠更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漏水了
这个思路跟电动车充电的定时断电器异曲同工
热水器容量小的话,多洗两个人就没热水了,因为洗澡 ...

他这个是,关闭热水,延时5秒钟,热水器自动恢复通电,家里5个人洗澡都一直有热水。

网友B:
那两个红蓝圆柱是啥

网友:
真是多重保护啊

网友:
有漏点保护吗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东东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东东!

网友:
你这出水不是有金属件么,把金属件接等地位。

有没有大神做过实验,给金属管接零,流过金属管的水接火线,然后量一下另一出水口水与金属管的电压电压,我感觉没有电压。

网友:
保护点太多了

网友:
安全第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红蓝圆柱是啥

宝上有电热水点防电墙,位置感觉不好看,应上移。

网友:
现在三四百元的热水器带出水断电功能。

网友:
这是所有招数都用了吧,防电墙,漏保再加个断电

网友:
规范的施工比啥都强

网友:
楼主这个有没有断电来电恢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红蓝圆柱是啥

多重保护防电墙

楼主:
漏电保护、防电墙 出水断电都有了,就是接地有点困难老房子6楼我看都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