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损失巨大!整理一下桌子导致2个外置硬盘报废!

楼主(2022-10-25):
今天上午,想把家里的办公桌升高一些(我家的办公桌是可调高度的),在清理桌面的时候,台面上的两个移动硬盘(都是机械硬盘。一个是笔记本硬盘,一个是台式机硬盘)摔了下来,由于挂着线,其实并没有直接摔到地面。整理好桌子之后,接上移动硬盘,发现电脑已经无法识别这硬盘了,反复试验了也没有办法。想想算了,就把笔记本的硬盘拆了看看,尸体如下图。
机械硬盘最大的风险是碰撞和摔地,几乎损坏率是100%。 下午,我还是找一个新的固态硬盘把一些文件重新地再复制备份,确保我这些文件的安全。

网友:
悲催了,下次注意

网友:
你这一拆,那就确定是盖棺定论啦。

网友:
机械硬盘最怕磕碰了 ,所以要不内部用,外用一定要放好

网友:
2个外置硬盘报废,确实是损失巨大啊。

网友:
没直接摔,一般不会坏。楼主这个情况下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了,或者数据线断了。

网友A:
损失了多少小姐姐?我补给你

网友:
损失惨重,同情一下,还是以后小心注意吧

网友:
本地raid1实时备份,同城T+1备份,异地T+1备份
硬盘越来越便宜,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失了多少小姐姐?我补给你

你有多少小姐姐?

网友:
固态不见得就保靠。

网友:
没摔地上还是这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
太可惜了把

网友:
损失巨大啊

网友:
不拆开还有救,拆开了就彻底没有挽救的可能了

网友:
按道理说2.5的盘是带加速度检测的,遇到加速度会自动收回磁头的,但摔得不巧也没办法。不过你这个盘片还没碎,只能说摔倒不重,只是不巧。

网友:
凡事都要小心!

网友:
养成习惯,移动硬盘不使用时收起来,不要放在桌面上。

楼主:
因为没有摔到地上,所以开始还抱有的侥幸心理-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碍,结果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换了线,换了移动硬盘接口板(及使用易驱线)检查都没有机会。
由于主要是日常的照片备份盘,我是1+1+1 (这些数据有3个硬盘同时备份,内容90%是相同的),所以也不想花钱找办法去恢复了。

教训是:有备份(一定要多个备份)就不怕,现在硬盘反正也不贵。

网友:
机械硬盘还是移不动的安全些(对数据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