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GBT管在线测量遇到的困惑,望大神解答

楼主(2022-10-25):
维修一台电源,发现4颗IGBT管GE脚短路了,于是拆卸管子发现管子是好的,PCB上依旧是短路的状态,心中很是困惑,难道是驱动电路短路了?但是又找不到哪里短路,非常奇怪,特发帖询问下高手,望帮忙答疑,感谢
具体的电路是下图所示,G脚接了一个10欧姆的电阻,然后再接一个TVS管连通到E脚,原本以为那颗TVS管短路了,拆解后发现还是短路的,于是再拆解IGBT管发现还是短路,在测量发现是PCB板子上连接G脚和E脚的地方是短路的,于是画了如下图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量2,3脚的

网友:
继续查下去 后级肯定还有短路

网友:
g是场效应管的g,ec是晶体管的ec。

网友:
掉个方向往前查

网友:
你不会在线测量的,有管压降检测电路

网友:
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