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笔记本惠普CQ42,内存条导致的不开机(谢谢大家))

楼主(2022-10-25):
前几天表弟给了我一个笔记本屏幕,我准备拆开看看跟我笔记本的屏是不是同一个型号,拆到最后发现屏幕的金属框架上有一块长条形磁铁找不到是什么位置的,好像不是开关盖休眠的,在壳子上找到另外一块不一样休眠磁铁还在原来的位置,之后把笔记本组装好之后开机屏不亮,笔记本好的时候也没有开机音乐,用HDMI接电视也看不到画面,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开机,现在都无语了。

网友A:
拆完了装回去多零件不是太正常了么...

老实找别人的拆机图仔细对比吧...

网友B:
我记得当年N和A的显卡都容易脱焊,加热了又能用个十天半个月的。

网友:
没事的,拆了再装一遍,还能多些螺丝。

网友:
不开机和磁铁关系不大,磁铁一般是用来熄屏的。

网友:
感觉惠普的笔记本还是比较的耐用

网友C:
这个牌子好多年了吧,当年神舟、七喜那一批同时代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好多年了吧,当年神舟、七喜那一批同时代的感觉

惠普康柏

网友:
这牌子没有了吧

网友:
拆笔记本,要一边拆,一边拍照

网友:
我还有台cq40吃灰。

网友:
惠普本容易坏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最难拆

网友:
我的惠普CQ35还能用。换了个CPU,加了条内存,现在就是发热太大。装了正版WIN10,用着还行

网友:
不开机检查一下内存安装是否到位

网友:
要一边拆,一边拍照

网友:
拆机不规范,静电把主板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完了装回去多零件不是太正常了么...

老实找别人的拆机图仔细对比吧... ...

我自己拆过几次了,以前没有拆屏幕,这次拆屏幕才发现多一块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当年N和A的显卡都容易脱焊,加热了又能用个十天半个月的。

我也看到网上说的这个情况,问题是我这拆机前开机没问题呀,,,

网友:
居然是康柏的标,想当年的康柏电脑牛逼到爆啊,工艺讲究,连五金件上都压上了康柏的logo和字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品牌和人一样,过于讲究了都活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