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电器更换大容量锂电池后的充电问题

楼主(2022-10-25):
老妈的广场舞音箱里面自带4000mAh的7.4V 2串2并18650电池,充电电压是9V1.5A的,她嫌只能用不到2小时于是乎网上买了8节LG的21700电池2串4并20000mAh,请问大神们:用原来的9V1.5A充电没问题吧?原来2串2并,单节充电电流0.75A,现在2串4并,单节充电电流0.375A,除了充电慢点,对锂电池有没有其他影响?比如说烧充电器、锂电池寿命变短、锂电池爆炸之类的?

还有原来的锂电保护板是有着2块8205A的板,应该是工作电流3A;
换了20000mAh电池是用原来的3A保护板?还是重新买个5A或者10A保护板?

求大神解惑,谢谢啦~
主板上充电控制芯片CN3765,看了下说明书支持最高4A充电,可以换9V 2-4A充电器吗?会不会烧坏音箱?

网友:
充电会时间变长,是原来的5倍.
你的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都没有变,保护板当然不用换.
充电电流是机器自己设定, 你换个大电流电源并不能增加充电电流.

网友:
个人理解同楼上
一、充电方面,充电器质量可靠,使用1.5A充电器没有问题,就是充电慢,时间长。只要充电时间不影响使用周期就没问题,毕竟不跳舞的时间长,更换电池容量理论上增加了5倍,单次使用完全放电完概率不大。因充电周期变长很多,建议观察充电过程中充电器温度,只要不明显发烫,就没问题。如果明显发烫建议更换一个质量好一些的充电器,毕竟是要长时间使用的,安全第一。
二、锂电保护板方面,原来的锂电保护板够用,不需要更换。理论上相当于水桶容量变大了,进出水的管子没有变化。只要大音量时不断音,就说明电池放电电流不超过2×3A,如果大音量断音,可以通过增加供电部分电容容量解决。不在乎钱也可以换,但觉得没必要。
三、充电方面,充电控制芯片CN3765,充电电压和电流是由电路设计确定的,电压相对不变,电流如果设定是1.5A,你配2-4安的充电器也和原1.5安的充电没区别。如果你会使用万用表测电流的话,建议实际测一下。充电电流有多大,或者通过充电时间也可以推算一下。

如果你动手能力不强,建议:充电器长时间不烫,充电芯片也不烫,就这样用吧!
如果你喜欢动手,可以测试充电电流,可以研究更换充电器,调整充电控制芯片限流电阻等等,或者抛开原充电器和电池保护板,直接全部一下换掉。

网友:
9v1.5A的只是电源,不是充电器。充电电路在音箱主板上,穿了电阻的,一来分压限流,二来做充电指示!
想充电快,只能引出保护板出线,直接8.4v4A充电器

网友:
充电太慢了,虽然毫不影响电池,但是时间需要太久了。
保护板4A无需更换
这个充电管理要获得更大的充电电流,需要把电流设置电阻(8脚到电池正极的RCS电阻,30毫欧可以达到4A电流)更换,不然你换9v4A的电源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