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智能投影新形态,达伦阿拉丁神灯X30开箱体验

楼主(2022-10-25):
今年刚搬入新家,一直没有购买电视,不买电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视比较占地方,还容易伤眼,所以最终把念头落在了投影上,至于中长焦投影我倒是体验过不少,中长焦投影的缺点是从床侧直射的光线在路过前方时会很刺眼,同时需要在前期家装的时候规划好放投影的地方。而这次也非常有幸拿到了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这款产品作为投影与吸顶灯的合体,在投影界也算是独树一帜,除了这些,这款产品还集成了蓝牙音响。至于这款产品的真实体验如何,接下来请跟随一起体验吧。

开箱外观
快递收到后,感觉包装体积个头非常大,不过重量还行,一个人可以扛得动,包装采用了比较常见的瓦楞纸盒。包装盒左上角为产品名称——达伦阿拉丁神灯,右上角为产品LOGO——DALEN,正中央为产品宣传图。
包装箱背面是一些产品参数信息,包装左上角标明了投射比、物理像素、投影画面、达伦 AOS 操作系统等产品卖点,这些卖点在后续的体验环节中会逐一介绍。
而左下角则为一些灯具参数,其中包括产品名称、型号、输入电压、额定功率、光源模块等。
现在的智能电视和投影一般都需要经过 CIBN 互联网电视认证,否则是不能入网的,这个和手机进网许可原理差不多。
在包装箱的侧面贴有一张软纸铭牌,其中除了前面说的名称、型号、电压、功率等参数信息外,还有包装尺寸、执行标准、制造商、地址等。
一般灯具是圆形的,但是包装箱是一个方形纸盒,达伦阿拉丁在包装箱内的空间利用上非常极致,安装包和遥控器盒子为三角形。
产品配色只有珍珠白,这也是吸顶灯常见的配色之一,比普通灯具稍微厚了一点,直径大约为 46cm,厚度为 9.3cm。
镜头整体材质为玻璃+树脂,其中镜头玻璃为双面 AR 和正面 AF 组成,这里也许是一些同学的盲点知识(不懂的同学可先学习补充知识)。AR 由于可以大幅提高 LCD、PDP 原有亮度,并且降低反射率,所以常常被用在投影仪上。正因为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镜头搭配了双面 AR 可以有效削弱因背后强光导致画面变白,再通过软件后期调校,这就形成了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漫反射柔光成像,即使投射屏幕再大也不会显得刺眼。
PS:市面上常见的镀膜玻璃分为 AG、AR、AF。
AG 玻璃是一种防眩玻璃又称减反射玻璃或无反射玻璃,是将玻璃表面进行特殊处理的玻璃,其原理是把优质玻璃单面或双面进行工艺处理。使其与普通玻璃相比具有较低的反射比,使光的反射率降低到 1%以下,从而降低环境光的干扰,提高画面的清晰度和能度,减少屏幕反光,使图像更清晰、逼真。
AR 高透减反玻璃具有很高的透过率和很低的反射率,AR 高透减反玻璃可见光透过率高峰值 99%可见光平均透过率超过 95%,大幅提高 LCD、PDP 原有亮度,降低了能耗;平均反射率低于 4%,低值小于 0.5%,有效削弱因背后强光导致画面变白之缺憾,享受更清晰的影像画质。
AF 镀膜又称防指纹镀膜,AF 镀膜是根据荷叶的原理,在玻璃表面涂上一层纳米化学材料,将玻璃表面张力降至最低,灰尘与玻璃表接触面积减少 9%,使其具有较强的疏水性,抗油污、抗指纹等的功能。
当然一款好的投影除了有优越的显示画质外,还必须内置一款音质耐听的音响系统,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搭配了 4 组低音振动膜,功率为 5W*2,经测试并不会对楼上的邻居产生干扰。
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将音响出声孔和机器散热孔进行了二合一设计,这样最大程度保证了机器的完整性,同时也避免了灰尘进入机器内。
在机身侧面贴着灯罩打开或闭合的指示箭头。
按照灯罩上的指示箭头可以朝“打开”方向旋转便可打开灯罩。
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内置了 152 多颗 LED 灯珠,可实现黄光、暖白、正白、夜灯等四种模式光,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
灯珠为 Ra95 高显色灯珠,一般的灯具灯珠为 Ra90,当然 Ra 指数越高,显色效果越好。太阳显色指数是 100,所以太阳光就能完全还原物体本生的颜色,阳光下的物体总是自然、光彩夺目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的灯盘由两部分组成,除了前面介绍的主灯盘外,在四周还有一圈副灯盘,在夜灯、暖白模式下,副灯盘的灯珠才会亮起。
在接口方面,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只配置了一个 USB 接口,这也是考虑到这个投影一般都是吊装,所以单接口设计并不会影响用户体验。
再来看看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底部设计,在灯盘底部敷有大量的缓震泡棉。
缓震泡棉能够有效消除音响产生的发生振动,估计屏幕前的小伙伴有和我一样想法,这款产品会不会是一个震楼器,其实这款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扰邻因素作为了首要考虑的问题。
缓震泡棉并没有全部敷在灯盘底部,这样更有利于机器散热。
前面虽然提到了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产生的发声振动被缓震泡棉消除掉了,但是产生的声音会通过固体介质传到楼上吗?这个问题留给功能体验环节再解答。
安装设置
随机器赠送的有两个配件盒,一个为遥控器盒,另一个为安装配件盒。
其中遥控器同样为珍珠白配色,与投影配色完全一致,在握感方面,比较纤薄,按键回馈方面,回弹偏软,并没有出现顶手现象。
在遥控器盒里,除了遥控器外,还有一本使用说明书,其实对于上手过智能投影或智能电视的小伙伴来说,这本使用说明书可以直接略过上手。
配件盒里赠送了四根膨胀螺丝和两节电池。
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的安装方式也比较简单,需要搭配专用固定支架。
固定支架采用了卡扣设计,只要固定好支架,将灯托起卡入卡扣中就完成了安装,当然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再手动检查一下固定支架控制杆是否处于 LOCK 位置处。
灯盘与固定支架连接处盖有一块遮丑盖,在接线的时候需要将其取下。
为了方便取下灯具,固定支架与灯具之间的连接方式采用了卡扣式设计。
不管是通电还是断电接法,只需要将接线盒插头和主机内部插座插入或拔出即可,实现了快速拆卸更换。
功能体验
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是一款集投影、照明、音响于一体的产品,这一章节会分别针对投影、照明、音响进行体验。
投影
作为一款投影仪来讲,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亮度为 800ANSI、对比度为 400:1、分辨率为 1920*1080、投射比为 0.8:1、显示比例为 16:9、显示技术为 DLP。综合看来,从这款投影的参数来看,与其售价有点不符,但是在实际体验中,发现这款投影的显示效果并没有那么拉胯。PS:画面录制时,由于相机快门速度调整问题,出现了屏闪,并非投影投射问题。
在梯形校正方面,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支持四角校正,所以对于墙面或幕布不平的用户来说,通过梯形校正总能找到一个平整的显示画面。PS:画面录制时,由于相机快门速度调整问题,出现了屏闪,并非投影投射问题。
对焦方式为电动变焦,所以在安装的时候,需要仔细设计一下安装位置,官方给出的建议投射尺寸为 100 寸,但是需要镜头离墙大概 1.7 米左右才能投出百寸屏幕。除此之外,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还支持 5 级数字变焦,如果你投射尺寸为 100 寸,通过数字变焦可在 70 到 100 寸之间自由切换。PS:画面录制时,由于相机快门速度调整问题,出现了屏闪,并非投影投射问题。
作为一款投影,分辨率测试是绕不开的,官方分辨率为 1920*1080,同样兼容 4K。在实际体验过程中,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清晰度尚可,对照 4K 电视分辨率测试图来看,也确实达到了 1080P 分辨率。
明暗场景下的层次感也是评价投影仪的重要标准,用 4K256 灰阶图测进行了测试,灰阶图测试直观明了,从下图看到的色块越多,屏幕的黑白层次感就越强,可以看到最亮与最暗显示过渡比较自然,能够清晰地看到的色块大概有三分之二,整体表现还算不错。
接下里通过几组样张的对比来分析一下投影的色彩显示效果,从下面这张图中也可以看出蓝色还原度最好,紫色色差较为严重。
▼原图效果
▼投影效果
再来看一组明暗对比比较强烈的图片,整体来看显示效果不错,亮部画面也没有出现过曝现象。
▼原图效果
▼显示效果
这组对比照片要稍好于前两组,但颜色还原也整体发暗。
▼原图效果
▼显示效果
在细节显示方面,1080P 分辨率显示效果尚可,显示效果照片中的鹦鹉翅膀的羽毛细节程度明显不如原图效果,而且红色还原度稍差。
▼原图效果
▼显示效果
照明
在照明方面,一共有四种模式:全暖模式、全灯模式、观影模式、学习模式,其实达伦在照明方面颇有成就,主要研发了自然光技术,同时与华为 HiLink 携手共进,将达伦在研发、光品质方面的优势与华为智选智能家居生态链的优势强强联合,共同推出华为智选智能台灯 2、华为智选智能台灯 2i 以及一系列华为生态产品。
除了四种照明模式外,每种模式还有 6 档亮度调节,用来满足不同用户对灯光亮度的需求。
音响
这款产品自带的发声单元除了和投影一起使用外,还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蓝牙音响来使用,只需要打开蓝牙音响模式,与手机配对后,就可以播放手机里的歌单。
当然还有更高级一点的玩法,直接可以通过语音输入直接跳到音乐播放应用中,播放所点曲目。
之前在介绍产品外观的时候,留了一个小问题缓震泡棉可以减小声音产生的振动,但是怎么能够减少声音向上传播呢?至于音响内部的详细结构设计官方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说明,据我个人猜测,发声单元应该直接朝下的,所以声音是往后下方进行传播,这样就不上影响楼上的邻居。同时达伦音画同步技术,通过360°环绕扩散产生3D 环绕效果,给用户营造一种震撼的听觉盛宴。
其他
除了投影、照明、音响等方面的体验外,再来看看这款产品还有什么好玩的。既然是一款神灯,那么它肯定有专属的神灯模式,在神灯模式下可以设置屏幕保护,还可以进入闹铃模式开启早安唤醒。
可选的屏保一共有六种,这个可以直接进入未来墙中进入设置,如果这个可以加入一些个性化设计就完美了,期待后续的系统升级能够更新这一项。PS:画面录制时,由于相机快门速度调整问题,出现了屏闪,并非投影投射问题。
既然有早安唤醒,那晚安助眠也是少不了的,通过设置可以设置一些放松的催眠曲进行助眠。
观影体验
为了更好的观影体验,这次选择了性价比比较高的白玻纤幕布,其中常见的幕布有四种:白塑幕、白玻纤、灰玻纤和金属布。每种幕布优缺点如下:
这是一款集投影、照明、音响于一体的三合一产品,但是在购买这款产品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影音体验。虽然现在疫情趋于缓和,但是偶尔也还会有零星散发,如果家里有学生,再搭配一台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这时就可开展线上教学了。达伦阿拉丁神灯 X30 支持下载 CIBN 东方教育 APP,聚合了新东方、科普中国等多家品牌精品课程的家庭场景式教育平台,内置 0-18 岁不同学习阶段的多种课程,可以一直陪伴孩子到高中。
最后再来看看阿拉丁神灯 X30 的影音效果如何,这款产品被定义为家庭娱乐产品,但是什么 HDR10,什么动态补偿技术,在它身上并没有找到,扬声器功率也仅有 10W。在经过影音环节的测试,我发现阿拉丁神灯 X30 超出了我的预期。从视频结果来看,阿拉丁神灯 X30 的显示效果尚可,画面还比较干净,音质效果也可以接受,环绕立体声效果比较震撼。PS:请选择高清模式观看。
在下面一段关于食物的视频,视频播放比较流畅,食物色泽比较鲜艳,但是亮度稍微有些欠缺,并不影响整体观感。
综合评价
经过两周多地使用,给我的直观印象是阿拉丁神灯 X30 在产品形态上,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告别了传统投影带来的占空间、光线晃眼睛等问题。阿拉丁神灯 X30 在外观上和其他圆形吸顶灯比较相似,只不过稍微比吸顶灯厚一点,将其安装在天花板上,并不会太显眼。在对投影仪安装位置的选择、投影幕布的选择、投影方式的选择,对于家里初装投影的同学来说,一定要仔细钻研一番,因为安装位置一旦固定就不容易更改,对于投影仪的操作来说,对于玩过智能手机和智能电视的人来说,应该比较容易上手。对于阿拉丁神灯 X30 的新形态,也算是它的主要卖点,搭载了 AOS 智能系统,集成了新东方、科普中国等多家品牌精品课程的家庭场景式教育平台,同时还可以与鸿蒙系统互联。阿拉丁神灯 X30 这次采用 DLP 投影技术,标称亮度为 800ANSI 流明,对比度为 400:1,所以这是一款定义在偏暗环境下使用的投影,这次我将其安装在了书房,在拉窗帘或黑夜条件下,显示效果不亚于 2000ANSI 流明的产品,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在购买这款投影之前不要在意它的硬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