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数显油汀,24V短路,5V供电也没有出来

楼主(2022-10-26):
又是散步路过垃圾桶,发现一个成色很新的数控油汀,牌子是Honeywell HZ-717-WMT,拿回家发现点不亮。按电源键没反应,灯全部都不亮。直接上控制板图。加热管了全部好的。就24V和5V出不来,24V短路,5V没有短路。倾倒开关貌似也坏了,怎么量都不开关。保险丝和温度传感器是好的,交流电能进入阻容降压。最后一张图是别人的修理分析。请高人指点啊!

更新进展:交流电不插,我在Z1二极管反向加入一个24V的电压,按电源键有灯都亮了,5V也有了,MCU也启动,继电器也有控制动作,数显显示设定温度。应该是24V没出来。24V短路是假象。现在帮忙看看阻容降压部分,为啥24V没出得来?压敏电阻测试几M,正常。

网友:
MCU有输出吗

网友A:
Z1烧了吧,焊下来量

网友B:
24V稳压二极管可能短路了,1N4749?

网友:
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

楼主:
MCU未启动,没有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烧了吧,焊下来量

Z1焊下来用二极管档正反测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稳压二极管可能短路了,1N4749?

是3EZ24D5 齐纳稳压二极管,反接稳压

网友:
竟然有单片机管理。

网友C:
先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交流电不插,我在Z1二极管反向加入一个24V的电压,按电源键有灯都亮了,5V也有了,MCU也启动,继电器也有控制动作,数显显示设定温度。应该是24V没出来。24V短路是假象。现在帮忙看看阻容降压部分。

网友:
这东西的电路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芯片供电5V没出来,现在问题集中在24V为啥没有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供电5V没出来,现在问题集中在24V为啥没有出来了。

貌似其他都是分立元件,逐个检查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
D3,4
Q1,2

网友:
前面就几个原件,都拆下来测量

网友:
既然在稳压管处加24V能正常工作,那说明没短路,电路正常啊。会不会只是红色CBB电容容量不足而已?不要想得太复杂。

网友:
这做工哪像霍尼韦尔啊,是用的霍尼韦尔的传感器吧?这种阻容降压是容易出问题。是不是阻容电路老化了供电的功率达不到了。

网友:
24V出不来应该就是阻容降压部分呀,一个一个分立元件断路测一下。

网友:
要不先把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