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模拟变焦摄像机+旧手机改成显微镜

楼主(2022-10-26):
一台杂牌模拟变焦摄像机,700线清晰度,在现在百万4k数字摄像头横行的时代已没有价值了,拆改显微镜废物利用一下,先看拆解

摄像头全貌:

270倍变焦,没有具体参数,不知道光学变焦多少倍,焦距范围,后盖有菜单变焦等按键,s端子及BNC视频输出口,电源输入还有一排插针,拆掉后盖:

取下排线外壳

机芯这个样子:

拆下机芯外壳,露出电路板:

电路板一共3块,下边是主板,镜头后是视频板,上部是变焦电机驱动板,拆下电路板露出内芯:

镜头内芯共4个电机,两个用于变焦和聚焦,1个是快门,一个是滤光片切换,
对于显微镜,滤光片和快门都没有用了,拆掉,这是拆掉的滤光片:

这是快门:

视频尾板图片上传失败,怎么了?大小也没超过8Mb,不知原因,待续...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看效果还凑合

网友:
上效果图啊

网友:
能看到小蝌蚪吗?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视频的效果不好

网友:
滤光片不能拆啊。。。那玩意儿挡红外光的 拆掉可见光下就变成你那样的泛红画面了

网友:
手机转的一个软件,放大镜,就几乎有小倍率的显微镜的效果

网友:
这种镜头的清晰度差 一点,不过一般维修也够用

网友:
没想到老设备,还能发挥余热...

楼主:
图片仍无法上传

网友: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宽度再上传。

网友:
你这个不用拆就直接可以用吧

楼主:
模拟变焦摄像机旧手机改显微镜续

听了前辈的介绍,终于把图片上传成功,咱们接着来看改装!
这个是主板:

这个是马达驱动板

这个是视频尾板

视频尾板挡在镜头后边,是改造的重点,根据这个摄像机的结构,视频尾板信号传给主板,
去掉尾板ccd只是主板得不到视频信号,应该不会影响主板的其他功能,先焊掉ccd:

sony公司700线模拟ccd,果然,摄像机的其他功能一切正常,这是去掉ccd后的尾板,中间是散热孔:

ccd散热支架:

下面要做到是把尾板孔开大,让镜头成像可以透出来,办法是用手一点一点抠,小心别把
主板通往驱动板的线弄断:

这个孔已经大于一般手机cmos芯片大小了,接着是用橡皮扣一个cmos基座,把旧手机cmos固定在尾板上:

cmos嵌入基座的样子:

旧手机是红米note3,cmos是1600万像素的,已经小心去掉了手机摄像头模组前的镜头,只留cmos感光器件,
当然的,手机后盖也要开孔把感光片露出来,然后小心装到摄像头的尾板上,按钮板用了一根ffc加长线弄一边,
看来还是有点短,再长些可以方便放置:

这里普及小白一点光学知识,高手可以不看,基本原理是高斯光学成像定理:
物距倒数+像距倒数=焦距倒数,原摄像头焦距调到最小时物距50cm是极限,再近
成像模糊不清,为减小物距,需要增加像距,现在cmos芯片比原ccd感光片位置向后
调整了约10mm,对应的物距也变小了,从最小变焦到最大时,摄像头可以距离桌面
20cm以上,方便维修操作,这是手机成像:

这是手机使用iriuncam把图像传到电脑上的图片:

小结:从放大倍数看,大约6-10倍,调近焦把物体放到镜头前近距离时放大倍数最大,
把物体放到桌面,物距20cm时,放大倍数稍小些,此时放大倍数与现用手机超级微距4cm
时放大倍数相当,但是物距可以达到20cm。当然,从电脑屏看放大倍数更大些,但清晰度就
有点模糊了,这可算作是电子放大,主要取决于cmos像素,要是像素再高些,电脑上会更清晰点。
还有点说明,由于使用的是电子模拟变焦,所以要给摄像头提供12vdc电源;原摄像头bnc输出
接有av接口的屏幕时,可以操作摄像头系统菜单,菜单里边的聚焦选项都要改为手动。
模拟变焦摄像头与旧手机的这种改法,可以勉强用于维修,但放大倍数有限,因为镜头组中只有
一个镜片用于放大,与专业的显微镜头有双镜片放大有显著差距。

网友:
这要多手巧才能拆了手机的哪个,实际就一个手指不到大小

网友:
这改造不是一般的复杂啊。 我一般是手机拍了扔电脑里放大看

网友:
弄了半天就用了一个外壳

网友:
这种摄像头可以换个变焦镜头更好用.

网友:
剧情反转的厉害,以为是直接使用摄像头,没想到改装手机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