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己做了一个蓝牙音箱,HIFI级。双音腔,给评价一下

楼主(2022-10-26):
一切尽在不言中,直接看图。

喇叭和功放板据卖家说都是HiFi级

双3寸全频喇叭,低音还不错。

网友:
喇叭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A:
按照喇叭参数做的箱子吗?

网友B:
看起来挺好的,如果是实木会更好。有一个低音喇叭好像有些变形了,是不小心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喇叭参数做的箱子吗?

嗯,稍微设计了箱体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挺好的,如果是实木会更好。有一个低音喇叭好像有些变形了,是不小心碰的? ...

没有变形,拍摄光线问题吧

网友C:
倒相孔长度要大概算一下,不能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相孔长度要大概算一下,不能随意

网上查的,92毫米。图上拍的是之前的,后来锯掉了一些。

网友D:
你那个功放我也有个 ,接在电视上用的是蓝牙连接的推音箱 ,时间长了会出现高频噪音。断电开机又正常了。但时间长了又会出现噪音。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木板材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功放我也有个 ,接在电视上用的是蓝牙连接的推音箱 ,时间长了会出现高频噪音。断电开机又正常了。但 ...

时间长是多久,我一般也不会听很久。 半小时,1小时反正没问题。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如果是实木会更好。

网友:
至少外形还是不错

网友E:
这蓝牙板我也买了一个一直吃灰中…………
没有箱子没有好喇叭,都去买好贵 和买成品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蓝牙板我也买了一个一直吃灰中…………
没有箱子没有好喇叭,都去买好贵 和买成品差不多了 ...

箱子要自己做。  这块成本大。  喇叭便宜的。 这板子我买的时候50多,现在80多

网友:
去试试能出多低的频率。
没有专业的响度测量,无法测试音响的频率范围,大概响度在最大时候的一半,就是这个音响的低频下限了。
箱体不小,双3吋不如上6.5吋,你会颠覆“低音不错”的这个印象的。

网友:
这是广场设备?

网友:
手工不错,玩音响要有些理论支撑,出更好的低音并不难,我曾用2寸全频玩出相当好的低音,箱体再改一下,可能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