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电流的高精度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2022-10-26):
请教各位大师:想找一个二极管产品,或者是类拟二极管的电路,只有正负极两个引出端,用于三元锂电池防备过充。电压低于4.18左右截止,漏电电流要小于1毫安,电压大于4.2伏时导通,导通时能长时间承受的工作电流要大于3A。普通的TL431之类的最多只有0.1A的电流太小了。查了一些电路资料,都 是TL431的扩流电路,不合适。

网友A:
买30个100ma的并联,哈哈哈

网友B:
3.8V的齐纳可能有 但是要3A的电流估计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30个100ma的并联,哈哈哈

唯老不砖
教坏儿童。

网友D:
TL431扩流电路,数据手册上应该有电路图吧

网友:
1N5335B 并4个就够了。

网友:
用TVS管,能过几百A的电流

网友:
你都不说承受功率时间,如果只是瞬态,TVS可以上百安。但问题是,3.8V的你去哪里找?

网友:
没必要找这种吧,应该是有其他代替方案,要不肯定就有这种管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唯老不砖
教坏儿童。

话说并联扩流真是一个办法。

楼主,你不妨说说应用场景,说不定有其他解决方案呢……

网友F:
直接的单个产品恐怕没有,可以自己组一个电路

网友:
串并联组合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回复,一般我们业余的都是找不到正好合适的元件的,都是利用串并联组合达到要求

网友G:
楼主要高精度就选扩流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V的齐纳可能有 但是要3A的电流估计没有

刚才去马宝查了下,3.9伏和4.3伏的都有,0.5W的电流也就100多毫安,得二三十只并联了,因参数的离散性,并联后可能会有个别先烧毁了,剩下的估计也会像雪崩一样,一会儿烧光了,所以这个方案不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高精度就选扩流方案吧。

扩流方案也看过了,都是用在线性可调稳压电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的单个产品恐怕没有,可以自己组一个电路

LM358+NPN三极管应该能达到要求,但那就要打PCB板制作电路了,好像有点大动干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并联扩流真是一个办法。

楼主,你不妨说说应用场景,说不定有其他解决方案呢…… ...

昨天在给我自己的17串锂电池做平衡充电,因九个充电模块中有一个坏了,电压超过4.2伏不停充,有一串电池居然充到了4.66伏,这才有了用这个大电流二极管钳制电池电压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应用场景。一般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在三A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扩流电路,数据手册上应该有电路图吧

我看了,不合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30个100ma的并联,哈哈哈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