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视还有救不?或者说还值得救吗?

楼主(2022-10-26):
2017年买的长虹55U3C,看着看着画面逐渐变暗且模糊,重新开机过程中拍了些图片。
1.开机中

2.开机广告

3.开机后直接到了主页,(原先设置的开机直达HDMI2)

4.切换中

5.6.7.

总体感觉:1竖线,2.暗,3.模糊
打了一些网上查到的电话,都说要换屏,约要1.8K左右
虽然只是当初价格的一半但也比现在新买一台还贵
所以想自己折腾一下
在此请教:病因可能是啥?
或者从何查起?
谢谢先。

网友A:
真的常红了,放弃吧

网友:
可能是和液晶连接的 斑马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
一般是换屏,不过非得要修,可以先去抖音搜索一下专修液晶屏的大师,我知道湖南宜章有个美女能修这种故障,修好后和新的一样。好像名称叫淑淑修液晶屏

网友:
这个和我当初的海信差不多,我好像搜索的是板子的问题,因为不确定,也没修,直接换新的了。旧的卖了40元。我的海信是2010年的,确实太老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不值得修,不想买新的,直接买个二手的不香吗

网友B:
既然用五年可以出现这种问题,你觉得修好后,能正常用几年?
现在的全新55寸的多少钱?
当然,如果你确实对它有感情,另说。

网友:
双11了。小米55寸就1000出头可以考虑换了

网友C:
如果屏没碎的话 估计是排线,或者屏线接的那个板子

网友:
我的创维电视直接不能开机,连指示灯不亮。

网友:
竖线,好像排线或者逻辑板,换着试试看

网友:
维修的成本和购买的价格没有太大差距了,建议放弃

网友:
买新的吧   电子产品     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D:
大概率是排线和逻辑板问题,如果要修,看看淘宝那里有没试机配件服务咯,但是要和卖家沟通清楚,试机也是要支付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屏没碎的话 估计是排线,或者屏线接的那个板子

屏当然没碎啊,放在那里也没磕没碰的。
还没打开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常红了,放弃吧

菜单、台标还有字幕也不是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五年可以出现这种问题,你觉得修好后,能正常用几年?
现在的全新55寸的多少钱?
当然,如果你确实对 ...

55寸全新的不足1.3K

网友:
拆开,自己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排线和逻辑板问题,如果要修,看看淘宝那里有没试机配件服务咯,但是要和卖家沟通清楚,试机也是要 ...

谢谢。
有空打开看看。

网友:
完全没显示估计是板子问题,那个条条应该是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