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摄像头模组

楼主(2022-10-26):
回收回来一点摄像头模组,不知道怎么接线,有没有会玩的,我想自己diy一个电子放大镜,修电路板用,有大佬懂的吗,或者想要的可以私聊我

网友A:
3元/斤的好东西。

网友B:
还可以电动变焦?看着不错估计不便宜吧
上面有IPC 雄迈方案,估计就是网络监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电动变焦?看着不错估计不便宜吧
上面有IPC 雄迈方案,估计就是网络监控吧 ...

是雄迈的,但是不会玩,有没有教程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元/斤的好东西。

3元一斤有多少我要多少,我收都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B:
看到有网变,对应可以找到网线接口,再找一下电源接口,一般是按12V电源的,雄迈网上有对应的监控程序下载,或者也可以直接用浏览器打开IP来预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网变,对应可以找到网线接口,再找一下电源接口,一般是按12V电源的,雄迈网上有对应的监控程序下载 ...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
就是网络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