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已有两起!RTX 4090发生“自燃”烧毁 NVIDIA回应:已着手调查

楼主(2022-10-26):
第一批入手RTX 4090本应该是件高兴事儿,但没成想,已经先后有至少两名用户出现玩游戏时显卡烧毁的情况,出问题的地方不约而同,都在全新16Pin外接供电口上。

对于这两起事件,NVIDIA官方发言人Bryan Del Rizzo表示,正联系相关用户,并就事件进行调查,未来会分享进展。

实际上,上月就有评测人批评新的16针供电口(12VHPWR)转接线设计很危险,可当时NVIDIA的高级技术营销经理Brandon Bell回应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按照厂商建议,使用3x8Pin或者4x8Pin转16Pin转接线,要避免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大幅度弯曲,如果因为机箱空间限制不得不弯折,弯折处距离接口至少要保持35mm以上的距离。

同时PCI-SIG组织也在PCIe 5.0显卡16Pin电源接口的规范中提到,插拔30次以上或者接口过松过紧,都有存在烧熔的风险。

网友:
弯曲导致的插针插座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增大,发热加大,最后烧毁。

网友:
老电源是不是不能用此40系显卡?

网友:
有钱人的烦恼,按照图片,我的理解就是,电流过大,插头接触的触点面积过小或者不牢固,造成电阻过大发热或者引弧直接炸掉。这么高功率低电压的情况电流的数值巨大到一定程度,是不是应该要考虑改变接线方式了,铜线耳螺丝固定连接电源和显卡

网友:
又是颗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