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导航电池废了,想用电容代替

楼主(2022-10-26):
车内夏天温度太高,电池坏了,换电池也容易坏,想着用电容代替,反正导航几秒就关了,这个我记得导航是5v2a,好像是五秒自动关,用固态电容1000uf几个能保证自动关机
ps还有这种锂电容最高温度多少,用在车里面会不炸了

楼主:
并联在5v前级好呢还是后级好呢,前级简单,改充电器就行,后级麻烦改,导航内5v转出电压,这个也要加个线性稳压器

网友A:
超级电容的话自放电太大了,除非每天开机,时间一长了就丢失时间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的话自放电太大了,除非每天开机,时间一长了就丢失时间设置了。 ...

时间设置没啥用吧

网友:
这个需要测试,再计算,再调试。哈哈哈

网友:
买记录仪时看说明有的确实是用超级电容做电池,但那个是方案就是用的超级电容,要改装的充放电肯定不一样了,电路板放不放的下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设置没啥用吧

还是喜欢视频时间和实际吻合,但是有时候时间丢失了,我还是懒得改

网友B:
1000uf的电容是笔误吧,那点容量干啥都不够的。如果是图片中的500F的,两个串联,等于7.6V 250F,如果容量是实打实的,用到导航上大概相当于100-200mah的电池了吧。
不过,图中这种电容如果不出意外和我手头的几个类似,虽然标注是超级电容,实际是后备式的,和锂电池差不多意思,耐高温应该没问题,但是充放电的电流并不大,主要就是不可能几秒钟充满电。

网友:
我打算把旧手机的电池拆下,直接在保护板后面接上固态电池,用来做汽车导航专用,5v1a而已,我手上有6v的固态电池

网友:
比较复杂,看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uf的电容是笔误吧,那点容量干啥都不够的。如果是图片中的500F的,两个串联,等于7.6V 250F,如果容量 ...

正解,要弄清楚超级电容和锂电容电池的区别,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uf的电容是笔误吧,那点容量干啥都不够的。如果是图片中的500F的,两个串联,等于7.6V 250F,如果容量 ...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我的胎压显示器都是换超级电容

网友:
直接上钛酸锂电池,有长得像电容的,窜并几个,待机杠杠的

网友:
感觉容量还是小点吧

网友:
记录仪可以这样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