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奔腾G6600

楼主(2022-10-26):
手里的电脑A10  7860K实在太老了,
LOL已经带不动了,平时60 FPS,打团只有45  ,,想换新机了,现在是纠结把 G6600加个750TI  的显卡(手里有台G6600机器)或7860K加个750TI  的显卡,这个小代价,还是配一台AMD 6500G 的核显 这样的中代价,,还是12400F   加GTX1650   还要换显示器这样的大代价。想问的是G6600  加750TI  玩LOL 没问题吧。。

楼主:
手里一台A10 7860K    一台 奔腾 十代的 G6600   ,这两台加个750TI 显卡,玩个LOL 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一台A10 7860K    一台 奔腾 十代的 G6600   ,这两台加个750TI 显卡,玩个LOL 没问题吧?? ...

玩lol应该没问题,怎么掉帧这么严重,电脑有病毒,或者有什么程序卡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lol应该没问题,怎么掉帧这么严重,电脑有病毒,或者有什么程序卡系统了 ...

应该不是病毒问题,是游戏本身越来越大而电脑性能太差的原因(没显卡,才十万分),自从LOL有一次更新,强制要游戏助手就更卡了,现在我每次玩,电脑启动后都会用360清理进程,然后进游戏后又会关掉360进程与游戏助手进程,低特效,不是不能玩,就是有时卡一下烦人。。

网友B:
100块的P106-100撸一张,估计可以
https://tieba.baidu.com/f?kw=p106&ie=utf-8

网友:
搞个1220V3+b85+4g*2+1063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块的P106-100撸一张,估计可以
https://tieba.baidu.com/f?kw=p106&ie=utf-8

谢谢兄弟,你给的地址,楼主翻车了,有人接盘直播,我也关注了,成功的话,我也收一张。。

网友:
怎么掉帧这么严重,电脑有病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你给的地址,楼主翻车了,有人接盘直播,我也关注了,成功的话,我也收一张。。 ...

我几天前撸了一张华硕的,115包邮,没有翻车,四川绵阳的卖家

网友C:
看使用哪个版本的操作系统,还要看内存容量,如果使用固态硬盘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使用哪个版本的操作系统,还要看内存容量,如果使用固态硬盘就更好。

W7,,,,8G的容量,,已经是SSD硬盘了,但是SATA的,比不上M.2 的,昨天试着重装系统,不要的软件全删除,就留个鲁大师,跑分还是十万加,试着改显存容量与去官网重装7860K 的驱动,都不行,没什么改善,这U就这个能力了,现在只能搞个显卡试试,但如果真搞了显示,就肯定和G6600配合玩了,7860K只能一边吃灰去。

网友:
A卡带lol确实有点累,老黄都投钱给开发商优化N卡

网友:
这电脑配置不错,口水。。。比我的G2200强多了

网友:
还在用G41+Q9400,还好不玩游戏,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D:
g6600和板子都好贵啊,要不要试试i3 10100?有uhd630,只要460,上块h410,双通道d4 8g两根刚8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g6600和板子都好贵啊,要不要试试i3 10100?有uhd630,只要460,上块h410,双通道d4 8g两根刚800多 ...

G6600的机子不是要配,是手里有一台在吃灰,

网友:
首先加个内存组双通
其次矿卡走起,P106如果翻车了,588不翻车
接着既然是K...干嘛要放过它,最后燃烧一把

网友:
7860也太老了

网友:
AMD这一代的APU是真的干不过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