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锈钢助焊锡水就是水香水?还是有特殊配方?

楼主(2022-10-26):
各位焊电池电极,除了点焊,用助焊剂焊电极的效果咋样?
你们是自己调配的松香水,还是买的助焊剂呢

网友:
主要成分是盐酸,家里清洁厕所的也是这个成分,也可以用

网友A:
铝焊锡,焊电池真的好用,就是有腐蚀性要清洗干净

网友:
洁厕灵,要焊的地方滴一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焊锡,焊电池真的好用,就是有腐蚀性要清洗干净

不是不锈钢焊锡么,怎么成铝焊锡了

网友:
有专用不锈钢焊水,我买了一瓶还没用过呢

网友:
我买一了瓶,好像是5块多,焊2032比较好用,滴一点,一焊就着

网友:
买过不锈钢助焊剂,效果不好。又买了不锈钢专用的焊锡丝,内部带助焊剂的那种。很好用,给锂电池的镍片上锡,一点就好。

网友:
洁厕灵加泡锌皮做助焊剂很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