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无线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2-10-26):
10节镍镉电池串联而成,形状原来这么来的

网友:
如果要更换电池要焊接这么多挺麻烦的。

网友:
这电池适合大电流放电,并且没有锂电那么骄气,一般的过充过放,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电芯的一致性要好,焊接工艺要到位。

网友:
镍氢电池,随便操

网友:
看着就耐用,不 错的电池

网友:
镍镉电池 如果坏了一定要回收 镉有毒

网友:
容量小,寿命短,有记忆效应。

网友:
没什么价值了吧

网友:
换镍氢,这种还是容量小,充电前得放电,不然有记忆。

网友:
好的镍氢也不便宜

网友:
用负载表头分选出有容量的,可以改些充电剃须刀,缺点镍镉需要放完电再充满,以免记忆效应。

网友:
这个就是容量小,随便用用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