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彩屏负载测试仪

楼主(2022-10-26):
仿制的是本坛作者刀刀杀猪半开源的(因为仅提供PCB+BOM表+HEX固件)P150C数控电子负载
因为最近想测试下一些18650锂电池容量,本来用以前做的表头加个负载电阻也可以测,
想着又要接线。又要找电阻扯一大堆,嫌麻烦,想着不如直接做个负载测试仪,
想着用LM324电路加表头做一个,最后还是算了,反正是折腾,那不如弄个好看一点的

原作者只提供PCB文件,没有原理图,要想做的个性化点,恳定要改pcb,
刚开始尝试着在原PCB上改,改了一下太烧脑,那不如把原理图弄出来重新画还简单点

下面是原PCB抄出来的原理图,(我发出来,原作者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做的去掉啦外部供电,改用锂电供电,
板子限制只能做成10X10大小,
不过小功率测量也够用,主要是散
热面积不够

屏幕用的是老王家3块钱的屏(我看原作者买了一大箱,在评论里面留言,看来是要大干一场)下面是焊好
的,全手工在放大镜下一个一个焊(没有铁板烧)非常繁琐,焊过的人都懂

烧录程序,一次点亮

主板部分只要是画的时候考虑周到一点,装的时候还是非常轻松
散热部分就难了,有块成品10X10散热片也好搞,主要是我没有,那就折腾吧
下面就对它动手,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底板

切出来的底板,在找了一块3mm厚铝板,准备拼凑一个散热片

两面涂抹上导热硅脂,用镙丝压紧,散热片就做好了

装上功率管,热敏电阻

开始组装,用两片PCB重叠做底板

风扇安装

制作完成,上电试机,我的锂电池放主板下面空间不合适,厚度够,太宽了,只有外挂试机

进行负载测试

经过试用,效果很满意,本次制作资料全部打包放论坛存档,百度盘分享在评论公布
资料包里面没有程序
程序相关或了解本负载测试仪更多详情可访问原作者本坛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769
或者是原作者个人网站
http://s.cnwans.com

网友:
沙发。板凳,次席

网友A:
要是带测容量显示就更完美了

网友:
虽然用不上 但看上去就很吊的样子

网友:
可见真功夫一次点亮

网友:
负载仪做的不错,实用漂亮

网友:
很漂亮,准备复刻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带测容量显示就更完美了

垦定带容量测试,还有其它很多功能,基本上市面上对比算得上最完美的负载测试仪

网友:
布局漂亮 了,做的很好。

楼主:
本次制作资料百度盘分享
https://pan.baidu.com/s/1DeR6j1hjJsyZqtv0ypPAeA
提取码:6666

网友:
做的成品 好精致

网友:
这动手能力非常好

网友B:
校准点少了点,大电流校准,小电流不准,小电流校准,大电流不准,我已经弃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点少了点,大电流校准,小电流不准,小电流校准,大电流不准,我已经弃坑了。 ...

不对啊,我的可以校准到跟我可调电源表头数值一样,基本上误差不到0.01,先不管实际电压,电流是多少,即然能和我可调电源表头核准到一致,说明用更高精度校准源来校准,数值精度应该还是有保证的。你是不是用的老版本,还是运放问题,另外听作者描述运放同一型号,淘宝货相差很多,我买的运放是跟作者同一家买的,作者还在评论里面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啊,我的可以校准到跟我可调电源表头数值一样,基本上误差不到0.01,先不管实际电压,电流是多少,即 ...

您最大测试到多少A的电流?我们几个都做有这个负载的,都是这个问题,现在在玩M328V7的负载,电流精度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垦定带容量测试,还有其它很多功能,基本上市面上对比算得上最完美的负载测试仪 ...

楼主有多的PCB板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