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市电电压好高

楼主(2022-10-26):
如图,快240V了,上两张图片。

网友A:
用电少了吧

网友B:
晒表来了吧!!!

网友C:
我家常年240左右,几年前换LED灯后电压不稳很明显找电工调的电路

网友D:
我去年测试超过250伏。东西烧坏了,被维修。

网友E:
问过电业局,电压在±10之间 都算正常,最高242v,家里的电压也在235-239v之间,电磁炉烧毁过2台

网友F:
我老家的电压也是240伏的有些偏高,也有些地方电压偏低太多导致空调启动不了。

网友:
现在380v都绝迹了都是40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少了吧

正常用电。

网友:
电磁炉烧毁过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表来了吧!!!

没往那里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常年240左右,几年前换LED灯后电压不稳很明显找电工调的电路

整栋楼供电局安装的电表,远程抄表,手机缴费,还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测试超过250伏。东西烧坏了,被维修。

哦,那说明是否超过250V烧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过电业局,电压在±10之间 都算正常,最高242v,家里的电压也在235-239v之间,电磁炉烧毁过2台 ...

虽然没烧过家电,但看着电压老高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老家的电压也是240伏的有些偏高,也有些地方电压偏低太多导致空调启动不了。 ...

我想它稳定在200-230V就好,个人搞不定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栋楼供电局安装的电表,远程抄表,手机缴费,还能调?

民房,一般线杆子上有五条线

网友:
我量自家,也是230+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民房,一般线杆子上有五条线

这里是老小区,几十栋楼,箱变距这栋二三十米远。

网友:
标准规定的220v的范围是+7%/-10%,也就是不能超过235V,我家前些天也不时瞬间超标,联系供电部门调整了。瞬间能超过250v,不过这个看起来是高频干扰,很可能和供电局的变压器调整关系不大,更有可能是这相上谁家电器emi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