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点焊机MOS管的DS的疑问

楼主(2022-10-26):
买了18个方的电容准备DIY个大杀器,准备采用一体铜排 借用几张论坛的拆机图,发现成品点焊机mos的D接在电容的正极,S接焊笔输出,但是我们DIY的都是S接电容负极,有什么区别吗?成品机这样做法有什么优势之处? 而且成品机用的都是几十A的小功率mos管。。那么到底是D接电容正极好 还是S接电容负极好。

最后图是准备模仿成品那样D接电容正极。
另外除了8049  228 3713 还有什么TO 220封装的便宜点的mos推荐?谢谢,要上128管太贵就。。。

网友:
是太贵了,我们厂样品MOS管都是成管子扔,太浪费了

网友:
成管子扔是都有问题了?感觉正负对于焊接来说没什么吧,可能是考虑焊机地和元件地?

网友:
这是在闲鱼上看到的,看看很牛X的样

网友A:
这是在闲鱼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闲鱼上看到的

我知道,基本都是这样的,S接的电容负极,
成品机是D接的电容正极,,
我在想成品机为什么这么背着干呢?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基本都是这样的,S接的电容负极,
成品机是D接的电容正极,,
我在想成品机为什么这么背着干呢? ...

这种大电流必须使用N-MOS驱动以达到最低的Rds,然后 N-MOS的饱和导通基本需要G极电位高于D极和S极+12V以上,那这时问题来了.
1: MOS的 D极接电容正电极就必须需要一个高于正电极+12V以上的驱动电压.这个在业余做驱动会麻烦很多,还要考虑导通后G极极限电位会不会超;
2: MOS的 S极接电容负电极驱动就简单多啦,不管电容充电状态和负载什么状态,反正 MOS的S极是负载地线,驱动电压就比地线+12V就可以了,干脆利落简单可靠.
3: 两种区别就是MOS的 D极接电容正电极,那电焊针就是MOS-S和地线,输出可靠,无论点焊什么不用考虑电位问题.而MOS的 S极接电容负电极那电焊针就是电容正和MOS-D,那是没有相对0电位的,如果点焊产品和电焊机有什么电性连接那就可能失控或短路.
4: 综合两种成品特点就是 一种难制做一点但使用安全可靠一点.另一种好制作一点但使用需要留意绝缘问题.

网友A:
为何通讯用-48V,为何汽车断电拆电瓶负极,为何BMS控制板都串在负极,是偶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电流必须使用N-MOS驱动以达到最低的Rds,然后 N-MOS的饱和导通基本需要G极电位高于D极和S极+12V以上 ...

专业回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基本都是这样的,S接的电容负极,
成品机是D接的电容正极,,
我在想成品机为什么这么背着干呢? ...

那铜排为什么还连着啊,是装好再切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电流必须使用N-MOS驱动以达到最低的Rds,然后 N-MOS的饱和导通基本需要G极电位高于D极和S极+12V以上 ...

专业回答,谢谢
所以我也决定用成品的这种 D级接电容正极,用独立的电源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通讯用-48V,为何汽车断电拆电瓶负极,为何BMS控制板都串在负极,是偶然吗? ...

为何你这话听着像抬杠的感觉

网友C:
N-MOS的饱和导通基本需要G极电位高于D极和S极+12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MOS的饱和导通基本需要G极电位高于D极和S极+12V以上??

按照这么说的话用18V独立的驱动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通讯用-48V,为何汽车断电拆电瓶负极,为何BMS控制板都串在负极,是偶然吗? ...

我以前在汽车连,老班长就告诉我们,装电瓶一定要先接正极,拆电瓶一定先拆负极。因为负极是整车架搭铁的。如果先接负极,然后再接正极扳手搭铁短路概率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N-MOS的饱和导通基本需要G极电位高于D极和S极+12V以上??

这是 MOS管的通性,1.7V-3.5V 开始导通,要达到完全饱和导通基本10V以上,各个MOS的性状不同所以取最通用的12V.

网友:
以上链接是TI的CSD18540 N-MOS管的Vgs电平对Rds影响曲线图,可以看出Vgs越高Rds 越小,极限是20V,而这时的Rds 是最小的.当然不是说低于12 V不能用,损耗大一点,发热高一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