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谁能通过PCB判断是什么功夫芯片

楼主(2022-10-26):
从某宝淘了一块功放板,发现少一路中置,但是芯片空缺,谁能通过PCB来判断这是什么功放芯片啊,求助求助

网友:
会不会是3886

网友A:
功放上前置8脚一般是5532或者4558,两者通用

楼主:
3886只有11脚

楼主:
LM3886是11脚,没有发现13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上前置8脚一般是5532或者4558,两者通用

麻烦看看最后一张图